西门子(Siemens)PLC
6RA70与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2006-02-23):
我有台设备现在想改造,设备是80年代从英国进口的,现在想把它改造一下,有三个电机,要求线速度同步,我想用西门子300系列PLC的PROSIBUS跟直流调速器通讯,实现速度整体调整,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哪位大哥能帮帮小弟吗?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不用PLC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B:
这种配置我做过在薄板的拉弯矫直机上,是采用S7-315-2DP,跟6台6RA70直流PROFIBUS总线通信,其中有速度同步控制和恒张力卷取控制问题.有需要跟我联系,广州汇诚 020-87341303 董生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用PLC和调速器通过PROFIBUS-DP通信,控制方式采用外控,先将调速器打到合闸,然后打到运行,再DP网送P648-3001,速度送P635-3002,电流送P603-3003,只要送的数一样就可以实现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