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急欲知:天拿水、油漆废气成分?

楼主(2006-02-23):
有谁知道天拿水、油漆废气成分?以及油漆燃烧点?谢!!!

楼主:
2006年02月22日23:20左右,高温烘干房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刚油漆的铁箱由流平房刚拉入高温烘房时铁箱前端冒烟,油漆被烤焦;生产部和维修班组织人员关闭所有燃烧机及风机,将高温烘房所有门打开,拉空高温烘房内铁箱;检查烘干房控制系统,反复测试控制系统灵敏度等设备相关参数及状态无异常后,初步判断烘干房持续使用多日,房内有机废气浓度高造成。检查打开所有风门,决定给烘房整体换气后恢复生产。至凌晨5:40左右,生产线油漆班长反应高温烘房又冒烟,局部出现火星。不久听到高温烘房内发出一声很沉闷的响声同时看到烘房侧墙被涨裂,第一个工位刚油漆的铁箱油漆被烤焦。

网友A:
天拿水、油漆废气成分主要为苯、酮类。多数漆烘干温度 105 度,含硅漆 200 度。300 度已经是强度试验值了。 如果超温烘干,对漆膜光洁度也有影响。

楼主:
to 周公:
谢了!还想知道冒烟温度即燃点是多少?

网友A:
各种漆不同。通常也很少用到这个参数,一般控制在工艺温度以便得到最佳产品。

楼主:
我问这些问题当然就是搞清第一段话其现象根本原因所在。

网友A:
有没有当时的温度记录?应该还是气体爆燃。

楼主:
有温度显示,但没有记录,由于房体很大,也许局部温度过高导致冒烟。
燃烧爆炸要素:气体溶度,火星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有火星。
那班长反映的情况并不一定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