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卷料机,步进控制)

楼主(2006-02-23):
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

一台卷料机,料盘宽20CM,料带宽4-40MM不等,厚约3MM,要让料带均匀地卷在料盘上。

料盘用一调速电机驱动,料带架左右匀速移动,用步进电机驱动,步进电机的信号通过调速电机后的一个旋转编码器提供。现在出现的状况是,料卷在料盘上不均匀,特别是宽4MM的。不知道有哪位大师做过这样的动态采集信号的控制,以及这样的机器?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是每层都不匀还是随着半径变化间距逐渐变化的?感觉上,把编码器的信号给步进电机,总要有一个随半径变化而变比例的步骤吧。

楼主:
我的思路是:料盘转一转,步进马达所驱动的料带架平移一个料带宽度。这样对吗?

网友A:
“步进电机的信号通过调速电机后的一个旋转编码器提供”从这个结构来看,料带带的宽度是如何调整的?“料卷在料盘上不均匀,特别是宽4MM的”,就是说,最窄的最糟糕,宽的还好一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步进电机的速度比较高的时候,效果比较好?

网友B:
可以参考纺织行业的卷绕成型、绕线机。

网友C:
对此感兴趣,学习学习。

网友D:
步进电机的精度估计不够,你用五相的步进试验下

楼主:
现在的效果不理想

市场上有那种光杆排线器,但不知效果如何?有哪位用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