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量输出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6-02-23):
求教:开关量输出指的是什么?

网友A:
老大,你不会吧,这个也问,看一下书就OK了

网友B(2006-04-14):

是指开关接点输出,用于启停电器设备。

如仪表报警开关量输出、计算机控制开关量输出模块输出接点

我公司的开关量输出模块型号是AI-301ME5L5L5L5L5L5S有十路开关量输出。

网站有介绍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