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连线问题

楼主(2006-02-23):
omron CQM1 CPU43 plc (设置)在线时被误修改导致通讯中断后 现在不能连线,自动在线也连不上,请高手指点怎样才能连通。谢谢!

网友A:
有一个拨位开关可以初始化通信参数

楼主:
有六个拨位开关是几脚能说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