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线、零线如何正确连接

楼主(2006-02-23):
由10KV变为380V,从变压器出来的零线是否要接地,不接会怎样、接连不紧会出现什么情况?零线是否需要和他的下电磁站的地线连接?同一变压器供电的用电设备有的接零线,有的接地线,是否会出现设备烧坏。我们这里出现了专烧220V用电设备的情况,同一时间烧10台空调,5台显示器。但380V的用电设备均未出现烧的情况。请搞手、专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N线不够大所以烧设备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变压器低压侧的中性点是接地的.从总配电柜往外配电
时,N线和PE线分开,N线作为220V设备的工作线,PE线作为保护线,并且到设备端都不要分开.
出现设备烧坏,可能是线路故障或是三相极不平衡导致电压升高造成的.
可以看看有关接地技术的书,名堂还蛮多的

网友C:
1、变压器出来的零线接地实际上就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是否需要接地,要看你是什么供电系统了,一般三相四线制供电的中性点都是接地的。
2、零线接地不紧或开路,对单相负载也就是对地电压220V的家用电器,会烧掉,烧的顺序是,负载最轻的那相先烧,只有负载最重的那相可以保全。原因很简单,零线断路后,380V的电压加到用电设备上去了。所以三相四线制供电的总零线是不能断的,也不允许装保险。
3、在同一供电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设备保护接地,另一部分设备保护接零,这是从保障人身安全的角度上规定的。
4、据你所述的情况来看,烧220V设备的原因多半是零线的问题,接触不良,或接触电阻很大,重点检查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线;再一个,有条件的话测一下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一般规定是小于4欧姆。

网友D:
强烈反对广告

网友E:
强烈支持金牌电工

网友F:
支持金牌电工

网友G(2006-03-26):
支持金牌电工,q

网友H:
支持金牌电工.    希望讲解的更详细些。

网友I:
支持金牌电工。

网友J:
变压器的中性点应充分接地,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兆欧。支持金牌电工

网友K(2006-05-01):
零线断路后,380V的电压加到用电设备上去了??????????

网友L:
    这个情况可以肯定是变压器零线未接地照成的.
    在零线未接地时如果三相平衡就不会烧单相设备,但实际上三相很难保持平衡.在三相严重不平衡时,负载小的那相电压可达到300V左右,负载大的那相电压只有110V左右.所以变压器零线一定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