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率补偿过头超前也要罚吗?

楼主(2006-02-23):
某企业315KVA变压器,去年十二月及今年一月因功力因素低而被供电所罚了各一千多元,
一月二十八日,整修了两柜共20台电容器,(原来有一半坏了),
二月分却被罚了一万多,功力因素仅为0。55(据电力发票)
这就搞不懂了,春节放假十多天,两柜电容正常运行,未切断过。
是补偿过头使力率这么低吗?
供电所的力率计算是按有功和无功电度来推算的,;
是这个原因被罚了吗?

电神!

网友:
理论上讲,如果是自动功率补偿器,而且是状态完好的话,不会出现过补偿的。除非,自动功率补偿功能的自动功能出了故障,或是本身就是非自动的,也就是手动方式的。这样,出现了过补偿,当然要罚款。

电神!

网友:
理论上讲,如果是自动功率补偿器,而且是状态完好的话,不会出现过补偿的。除非,自动功率补偿功能的自动功能出了故障,或是本身就是非自动的,也就是手动方式的。这样,出现了过补偿,当然要罚款。

楼主:
哈哈,有可能的,他们把自动功率补偿器可能切换在手动上了啊,

网友A:
是不是在完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电容器还开着啊?

网友B:
以前补得越多,奖得越多,现在就不同了,过补得越多,罚得越怕。。。

楼主:
下面引用由ysadcool在 2006-2-23 21:44: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在完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电容器还开着啊?
--------------------------------------------------------------------------------------------
是啊,春节放了十几天假工厂基本停了

网友C:
啥型号的补偿器呵.自动的欠流情况下.电容器不会投入的

网友D:
建议先到电力部门问清楚具体情况,再查一下器件(包括计量仪表)是否完好。陆通的说法很有可能。

网友A:
补偿过头太多也是要罚钱的

网友E:
没错,因数过大过小都要给钱,如果偏差太多会影响电网的.

网友F:
我们公司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因为没有高压室,供电局会在无功上加一个固定值,如400kvA会在无功上加18950,所以在春节时用电量较少,算下来有功的比例就很小,功率因数就会很低.

网友G:
是这样的,现在都使用数字的补偿器了。一看就知道是多少了
建议把你的补偿柜换一下

网友H:
应该是自动补偿器有问题了,呵呵

网友I:
换自动补偿器

网友J:
听了各位的话,受益非浅。
哪位高手能否讲一下功率补偿的原理呢?我刚入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