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问35KW电机采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 时间继电器应调到几秒为最佳][

楼主(2006-02-23):
(无正文)

网友A:
自耦变压器一般不允许连续工作超过一分钟.启动时间是这样确定的:
将启动方式转换为手动,从按下启动按扭开始计时.观察电流表的变化,电流表电流突然下降时停止计时.再转换.时间乘以系数就是要设置的时间.

楼主:
不好意思 乘那个系数呀

楼主:
另外接触器触点烧坏,与起动时间有关吗?电机也是35KW的 这台电机运行时间也不长,也不是频繁起动的。触点怎么会烧坏呢?

网友A:
个人经验系数0.8左右但要小于自耦变压器最大连续工作时间.
接触器触点烧坏?把参数说清楚.

网友A:
把接触器参数和负载情况说清楚

网友B: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用电流表量一下启动没有转换时电流什么时间达到最小,这个时间就是你需要设置的时间

网友C:
这个时间不能太长不能太短,经验值:5-10秒。
仅供参考

网友D:
还有个办法,不用时间继电器,用过流继电器。通过检测主回路电流的大小来自动决定转换的时间。

网友E:
负载是恒转矩还是平方减转矩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