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PMAC的问题

楼主(2006-02-23):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如何用一个四轴的PMAC卡来控制5个步进电机,从而实现机床的5轴联动,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四轴的PMAC卡……实现机床的5轴联动”
理论上,这是一个不可能任务。

网友B:
你是1。5lite卡还是104卡?

网友C:
用五轴的卡来控制不就可以了。。。非要用四轴的那就没办法

网友D:
PMAC104控制5轴,不可能吧,不是有1.5lite的5轴卡吗?不过相对价格要贵不少.

网友E:
可以呀,诸位,不知道用一路脉冲输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有啥不行的[/b]

网友F:
"可以呀,诸位,不知道用一路脉冲输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有啥不行的"
如果这五轴联动都有不同终点,你一路脉冲怎么控制两个电机?
TRIO 公司的EURO205X 就可实现5轴联动,并已经在国内一知名企业的五轴机械手上成功应用。想知道详情,请elesvier@126.com

楼主:
事实情况是这样:我有一个4轴的PMAC卡,但机床需要实现5轴联动,而5轴的PMAC价格又太贵,所以想请大家帮忙想个办法,能不能利用这个4轴卡来实现,恳请高手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A:
“不知道用一路脉冲输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有啥不行的”
这也不知道吗?如果这样做,这两个电机要么只能执行完全相同的动作,要么就不能同时动作。这都不能算是正常的“联动”

楼主:
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么采用串口控制第五个电机可否实现?

网友B:
你买的应该是104卡吧?它最多可以扩展到8轴啊!

网友D:
建议还是换张卡,您用4轴卡来控制5轴,这个难度比较高。我们有BALDOR的6轴卡,可以控制6轴步进,价格也很便宜,也就1万左右。

网友G:
Ivan Qu 大哥您好!我也正在用pmac卡,能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想你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H:
北京钧义志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理PMAC卡,你给他们打个电话,或者他们有很好的办法帮你解决,电话:010-84272767,找市场部就可以。

网友I:
可以用PMAC的程序写个脉冲发生程序,再将这个结构映射到PMAC的I/O上去,实现步进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不过小弟还不是很明白,能否说的具体一点,如何影射?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