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判断电机是电容启动还是电容运转

楼主(2006-02-23):
请教 电机的引出线是3根 怎么判断电容的接线方法。
还有就是要怎么判断电机是电容启动还是电容运转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用万用表来测试两个绕组的电阻。
如果两个电阻相等,电容就可以和任意一个串联来做启动绕组;
如果两个电阻不等,电阻大的那个应该是启动绕组。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判断电机是电容启动还是电容运转,不是看电机,而是看接的电容。如果电机启动完成后,启动绕组没有断开,电容也仍然在工作,那么这是电容启动电容运转电机;如果启动完成后,启动绕组被切开,不再继续工作,那么这是电容启动电机。

楼主:
如果 乱接的 电容会不会爆啊

网友B:
与曹大平的意见一致。

网友C:
曹大平说的对.
to lql
电容的耐压值大于实际电压就没关系,小于就不行.

网友A:
带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在接错时会爆炸;其它电容接错可能烧坏但不爆炸。
电容接错,可能是主绕组当成了启动绕组,对电容没有影响,如果电机两个绕组电阻相同,那无所谓;如果不同,那么电机运行时的力矩会变小。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三个阻值,大的接电容,小的接电源,呵呵这是N年前的老经验了,屡试不爽啊

网友E:
电容启动的电机里面一般用离心开关,在电机启动完成后断开启动电容。

网友F:
没错儿,电阻大的接电容就是了

网友G:
是的,启动和工作绕组相等时,采用大的接电容任意一组小的接电源最省事了 呵呵!

网友H:
单电容就有区别了..运转式电容一般用CBB60.或.61./起动一般CD60

网友I:
电容启动的单相电机应该有有两个电容吧?

网友H:
想学好PLC:
配电容的单相机..电容有俩的.有一个的.起动力距要求高.一般都是两个的

网友J:
启动绕组要求的转矩低,运行绕组要求的转矩大,所以启动绕组的阻抗会比运行绕组的阻抗大一些,通过万用表测量阻值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好在来在 2006-3-21 16:37:00 发表的内容:
启动绕组要求的转矩低,运行绕组要求的转矩大,所以启动绕组的阻抗会比运行绕组的阻抗大一些,通过万用表测…
--------------------------------------------------------------------------------------------
?

网友K(2008-01-11):
我遇一电机。有离心开关。有是单电容。何故。

网友H:
电容起动电动机嘛...电容CD型的

网友L:
一般是用两个吧,一个用来起动,一个用来运行,

网友M:
单相电容式电机电容启动式一般电容容量较大,达100微法以上,多用电解电容.电容运转式电机电容容量一般较小,,在几微法到几十微法之间.如果电机引出线为三根,我们假定为A B C,如果A B为主绕组,B C为副绕组,B为主 副绕组公共极,则A B电阻最小,B C一般比A B大,也有主副绕组一样的,A C电阻为A B和B C 之和.电容器接在A C之间,A B接电源

网友N(2008-06-25):
启动电容大部分好像是无极性的,接反了就反转

网友O:
启动绕组要求的转矩低,运行绕组要求的转矩大,所以启动绕组的阻抗会比运行绕组的阻抗大一些,

网友L:
一般是用两个吧,一个用来起动,一个用来运行, 这种怎么接就忘了,

网友P: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变频器调速 21楼 回复时间:2008-6-25 19:28:15 启动电容大部分好像是无极性的,接反了就反转

      启动电容接反了是不会反转的,只有启动线圈接反了电机才会反转

网友Q:
学习了,,,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R:
"启动电容接反了是不会反转的,只有启动线圈接反了电机才会反转:学习拉

网友S(2009-07-02):
19楼说的真明白!!!!!!!!!!!!!!!!

网友T:
常见木工用的刨板机,能正反运转,两个电容,220V单相供电,用倒顺开关实现正反转.有哪位老师能解释下两电容的工作原理吗?最好能上图讲解,谢谢!

网友U:
启动电容坏了

如何选配

和原配的相比范围在多少都能用呢?

网友V:
启动电容与开关串联控制,工作电容直接与电机连线相接。应该这样吧?请高手指教。

网友W(2012-06-14):
老师们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X(2014-12-19):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用万用表来测试两个绕组的电阻。如果两个电阻相等,电容就可以和任意一个串联来做启动绕组;如果两个电阻不等,电阻大的那个应该是启动绕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判断电机是电容启动还是电容运转,不是看电机,而是看接的电容。如果电机启动完成后,启动绕组没有断开,电容也仍然在工作,那么这是电容启动电容运转电机;如果启动完成后,启动绕组被切开,不再继续工作,那么这是电容启动电机。

我觉得你说的全是废话

网友Y:
引用 网友B:
与曹大平的意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