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问题

楼主(2006-02-23):
     请问各位大虾:风机已停电,但因气流原因,叶片仍在旋转,此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吗?如是,电机铁芯此时还有剩磁吗?

网友A:
应该不是,剩磁应该很小。就是风机自由停机罢了

楼主:
   请问曹工:此时测量电机直阻会有影响吗?

网友B:
是不是?用万用表电压档量一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此时不能测量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要待完全停下来才可

网友D:
剩磁再小,也是发电机,只不过发出来的电压很低,但是如果此时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阻,其发出的电足以影响测量。

网友E:
发电状态           剩磁任何时候都有                 电压极低

网友C:
但电流有时候不小!大电机停止后靠惯性继续运转时,如果马上用电线在电机引出线上短接刮擦,会有明显可见的火花,有点象电瓶短接时的状态,不过基本是安静的放电,没什么声音。
一次查故障时无意中发现的现象,电机功率220KW、四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