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的调试

楼主(2006-02-24):
最近在用户那里使用了一次台湾台达的变频器,感觉到总是那么的别扭。就是在接受上位机以及变频器本身的操作面板上信号控制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好处啊。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Thanks.

网友A:
能不能具体了点?用户是不是第一次用?

楼主:
就是阿。应该是B系列的,380V的那种,应该是7.5KW的。

网友A:
哦,通用的.第一次用肯定觉得别扭嘛,熟悉了就感觉很顺手了.有什么问题再问吧,最好具体了点.

网友B:
还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