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的TTL和HT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2-24):
请教一下增量式编码器的TTL和HTL是什么意思? 英文全称是什么?

网友A:
1.增量式编码器轴旋转时,有相应的脉冲输出,其旋转方向的判别和脉冲数量的增减需借助后部的判向电路和计数器来实现。
2.起计数起点可任意设定,并可实现多圈的无限累加和测量。还可以把每转发出一个脉冲的Z信号,做为参考机械零位。
3.转编码器的轴转一圈会输出固定的脉冲。对于光学式旋转编码器,输出脉冲数与编码器光栅的槽数相同,需要提高分辨率时,可利用90度,相位差A,B两路信号,对原脉冲进行倍频或更换高分辨率编码器。

网友B:
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transistor-transistorlogic)
HTL:高压晶体管逻辑(high-transistor logic)

楼主:
to 唐进
    很冒昧问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有的话能发给我吗?我的E-MAIL: xdx_love-scrap@yahoo.com.cn

网友C(2007-04-20):
很想知道,哪位前辈做过这两种信号的转换电路,可否不吝指教?!谢谢
f30520@126.com

网友D(2007-07-31):
to 尚善若水,

问个初级问题,是不是TTL输出电压在5V左右 而HTL输出电压是24V左右?谢谢

网友E:
HTL电源电压是15V

网友F(2009-07-18):
还是不太明白,我现在也正好也是分辨此两种信号的迷惑期,敬请大侠们详细解答一下,小生不尽感激!

网友G(2014-11-04):
以前一直没注意这些 感谢解说 学到了 ,另外HTL输出也是 推拉输出 这理解是不是对?

网友H(2019-10-16):
不错 值得好好看看  正在看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