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4-20MA信号怎样对映为6240-31208的?

楼主(2006-02-24):
我用的AB的FLEX1794IO,4-20MA信号输入到LOGIX5555处理器后,是怎样对映为6240-31208的?谢谢!

网友A:
处理器里有A/D转换的啊

网友B:
整定指令:SCL和SCP.
详见帮助。

楼主:
SCL里我查了,没有啊,里面只有我们确定了4-20ma和6240-31208的对应关系后,怎么去换算成对应工艺量纲的数值的计算方法。我要问的是,模拟量模块接线后,4-20ma怎么就换算成6240-31208了,A/D转换的公式是什么?或者是AB的资料里明确写明了也好,在哪个资料里写明了,我好去查去找到依据。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C:
自己做程序正定!
5000就没有SCL    SCP命令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自己做一个程序整定!

网友D:
6242~31208应该是AO卡片,如果flex io走controllnet的话,直接在io configer里找到那块卡片设置,如果走remote io的话,不需要设置。模数转换卡片已经做了,不需要你来做的,你只要知道它模数转换后数字量的range就可以了,如6242~31208或0~16383等等。

楼主:
to Slc_Controllogix:
  你说的对!我就是不知道他模数转换后的range.请问FLEX IO的range在哪些资料里有啊?我要找到文本依据。

网友D:
油香给我,我mail给你

网友D:
不好意思,刚看了,我电脑格过,1794的manual没了,你到ab下载吧: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public/documents/webassets/browse_category.hc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