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控卡+力矩电机驱动器+直流有刷力矩电机,精度10角秒

楼主(2006-02-24):
控制形式:运控卡+力矩电机驱动器+直流有刷力矩电机,精度10角秒
想问一下:
运控卡上的模拟量输出为:正/负10伏,但有12位和16位之分,这对定位精度有何影响?

先谢谢了!

网友A:
帮你顶一下!可惜我不太懂控制,只做直流力矩电机(有刷/无刷)。

网友B:
理论上,16位好一点。但是实际应用上,在影响定位精度的诸多因素中,这个因素的作用很少体现出来。

顺便问一下,精度10角秒,用什么东西反馈来保证这个控制精度?

楼主:
用海德汗或GPI的角度编码器.
角度编码器一路反馈到运控卡上作位置闭环,同时转接出一路到力矩电机控制器上作速度闭环.
我只对0度和210度两个位置的定位精度有要求,速度要求不高,10度/秒就行.

因设备的体积有要求,所以想用PMAC2-PC104,但其正负10V模拟量输出大分辨率是12bits,我想知道这对我所要求的定位精度有影响吗?
谢谢刘版主了!

网友B:
10秒,的要求,这大概要看你驱动器、电机、负载的情况了,不敢绝对保证。

网友C:
肯定有影响。你要实现10秒的精度,不知你的驱动和传动部分采用什么机构?再说了,你的速度10度/秒,要求还不高吗?一般伺服电机的低速爬行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你的驱动和传动部分都达不到要求,讨论控制系统会毫无意义的。

网友D:
传动部分很重要

网友E:
你的负载有多大,我有一个方案,如果负载不大,肯定没问题,但如果负载较大就难讲拉。

网友F:
老神仙,我这里专门做直流力矩电机的驱动器,可以和你详细交流一下技术和方案,欢迎来电021-64325309陈先生.

网友G:
我有过做高负载,低转速,高精度转台的经验,也帮交大做过类似方案。如果单用编码器,由于是经过电路细分可能达不到要求,要达到物理上的精度要求,高位数的旋变是上选,但存在解码电路问题,还有就是高位数旋变价位高,难买;另外就是根据速度、负载情况,采用高精度谐波齿轮箱+旋变比较保险。可以email交流:milesdhu@hotmail.com

网友H(2006-04-18):
海德汉确实有一种高分辨率的圆光栅,可以到1'的

网友B:
对于圆光栅而言,如何保证安装精度,也是个大问题的。

网友H:
确实不错,海德汉也很少卖这种光栅了,就是安装太麻烦,而且这种光栅简直天价。可能要比这整套控制系统价格都贵的多

网友I:
----"运控卡上的模拟量输出为:正/负10伏,但有12位和16位之分,这对定位精度有何影响?"

如果是点位控制的话,12bit对你所要求的定位精度应该是足够了,轨迹控制就得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J(2011-09-09):
各位前辈大家好:最近我也在做一个高精度转台,我的电机是稀土永磁力矩直流电机,现在照不到合适的驱动请大家帮忙找找。。。先谢了!我的QQ是280652217,邮箱gaoweike666@163.com

网友K:
模拟量只能说明调速可以达到多少档调速,12位可以有4096种速度,16位可以达到65536。对位置控制没有影响。对于速度输入的信号,16位速度复现信号的准确度更细腻一些。

网友L:
我用过雷尼绍的一个圆光栅,18000线每圈,50倍细分,到DSP又4细分。直流力矩电机,电机直接带负载,没有减速机构。电机用的分装式,买来只有定子和转子,自己选轴承,自己做电机的支撑结构。速度环和位置环都在DSP当中做,电流环用的现成的驱动器。DA是12位的,DA输出的模拟信号作为电流指令送到驱动器。 最后精度还不错,10角秒肯定达到了。编码器花了1万多。机械部分安装调试特别费劲。结构设计非常重要,精度和动态响应全靠它了,机械精度和刚度达不到,其他就全是白扯。感觉DA输出12位还是16位不是关键问题所在。

网友M:
感觉DA输出12位还是16位不是关键问题所在。

但用在 極慢速 如 0,1rpm 就知道他是個關鍵

网友N:
18000×50×4那就是360万的分辨率了,低速控制潜力的保障度不差了!

个人看法,12位的D/A输出做电流环指令,去掉符号位,还剩11位,在考虑信号质量,实际最多10位多点儿,对于极慢速外环而言,恐怕真有点儿玄!

网友M:
12位的D/A输出做电流环指令,去掉符号位,还剩11位,在考虑信号质量,实际最多10位多点儿,

分辨率也就1024

网友O:
做极慢速外环12位DA是不行的,最起码是16位的,不然分辨率无法实现,精度很差。

网友L:
引用 网友N:
18000×50×4那就是360万的分辨率了,低速控制潜力的保障度不差了!   个人看法,12位的D/A输出做电流环指令,去掉符号位,还剩11位,在考虑信号质量,实际最多10位多点儿,对于极慢速外环而言,恐怕真有点儿玄!

确实是360万的分辨率,速度环采样周期我用的是1ms,不管速度如何,始终采用M法测速,理论上速度分辨率为0.1度每

秒,转台是去年调试成功的,可以稳定的在1度每秒的速度下运行,将速度值以2ms为周期通过串口送到PC,然后画出波

形,可以看到速度的波动量的峰峰值在0.5度每秒左右,也就是5个分辨率的量级上。

对“极低速”这个概念的理解,转台与通用伺服相差悬殊,在转台中,0.1度每秒的分辨率已经是很差的了,这个转台只能是

入门级,像1rpm这样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很多转台的极限转速。

对电流环指令需要多少分辨率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值得讨论,我使用的是12位DA输出做电流指令,调试中没有感觉到

这个分辨率对我的速度环有影响,当然了,16位的DA我没用一下做对比,所以也不能完全确定。在速度环调试中,对

速度精度影响最明显的,是电机的磁极造成的力矩波动,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每圈有固定的个数,我用的这个电机

是每圈有22个波动周期,因此这个力矩扰动的频率随转速不同而不同,在1度每秒这个速度下,扰动频率很低,速度环

可以完全抑制住它。在50度每秒的速度下,影响非常明显,而且在一圈的不同位置上,波动幅值还不同,这是因为电机

磁链或者安装精度的不对称导致。所以我前面说,此时的关键矛盾,是机械、电机、等等因素。

上一个图片,这是从-1度每秒到+1度每秒的速度阶跃曲线,响应速度并不快,因为电机的力矩相对与负载来说,就只能

有这么大的加速度。

速度小阶跃

网友L:
错了错了,上面的图片是从0度每秒到1度每秒的速度环阶跃。为什么不能编辑帖子呢?

网友L:
再次讨论一下我的看法

1. 分辨率到底有多精细,一是跟位数有关,二是跟表达的范围有关,因为 分辨率=表达范围/细分数

2. 如果速度环指令使用12位分辨率,我认为偏低;电流环指令使用12位分辨率,我认为还可以。

3. 大家可以想一下,纵使电流环指令的分辨率有16位,但是经过电流环计算之后的输出电压,还是通过PWM加到电机上,

    PWM的分辨率能达到16位吗?

4. 内环的分辨率与外环的分辨率之间到底有什么定量关系,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也没想通,但根据实践经验来看,

    电流环的确不需要太高精度。我用的这个驱动器,电流环是模拟电路做的,而且是纯比例校正,纯比例校正是有

    静态误差的。我给过去的指令,它在执行时就已经带了误差,我用16位分辨率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想加积分,

    还得给它往上焊电容,呵呵。

网友M:
控制的三個模式 速度 位置 扭力

若是採用位置模式 那使用12 16 意義不大  採用扭力模式肯定有影響 0.1rpm這樣的應用畢竟是極少數 我也僅經歷過一次

在速度模式下 那輸出頻寬影響更大 我用过雷尼绍的一个圆光栅,18000线每圈,50倍细分,到DSP又4细分 在16速度模式下 此分辨率 18000*4096=73728000

它在执行时就已经带了误差,我用16位分辨率也就没什么意义 這誤差式來自傳動磨擦 是可測出來

网友P:
本人是搞应用的,弱弱的问下PWM的分辨率和Current resolution有何关系?不同品牌的驱动器的Current resolution也不太一样,是否意味着PWM的分辨率也不同?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本人是搞应用的,弱弱的问下PWM的分辨率和Current resolution有何关系?不同品牌的驱动器的Current resolution也不太一样,是否意味着PWM的分辨率也不同?

个人觉得也未必。电流分辨率首先取决于电流检测的精度,然后是控制的好坏,

“PWM分辨率对电流控制精度影响有多大?”,我觉得这个问题类似于“电流指令分辨率对速度环精度影响有多大?”

网友N:
欲“编辑”回帖可点击回帖上的“管理”链接。

1度每秒的转速,也就是0.167rpm,这在通用伺服中,已属极低了!

电流环指令分辨率已极实际控制精度与速度外环的控制精度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看,受系统惯量的影响较大,电流台阶决定系统非受控冲量大小Δf*t,即动量的变化量Δ(Jω),系统惯量J越大,单位调节周期内的非受控速度变化量Δω就越小。

“PWM分辨率对电流控制精度影响有多大?”我觉得这个问题类似于“电流指令分辨率对速度环精度影响有多大?”———此观点有理!个人以为,过低的PWM频率或PWM分辨率都不利于电流控制精度的保障。PWM的分辨率与PWM调制频率和PWM发生器的计数频率之比有关,例如同为16K的PWM调制频率,30M计数频率的单边PWM分辨率可以用30M/16K≈1875表示,不足11位;150M计数频率的PWM分辨率可以用150M/16K≈9375表示,略高于1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