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 I TRIP

楼主(2006-02-24):
一台欧陆590+,用在复卷机上,速度低时可以运行,速度一开上去马上跳:OVER I TRIP,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如果是测速机反馈,查看测速机,反馈板。建议先改为电压反馈,如果还有此故障出现,可查看直流输出波形,有无可控硅坏掉。如果故障消失,可判断反馈有问题,换测速机,或测速板

网友B(2009-06-18):
试过了,问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