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困扰,,急救

楼主(2006-02-24):
设备上现在用了MR-H11KAN伺服控制器,设备运转过程中经常报警AL42,查看说明书知道是反馈信号出错,但是我将电机更换也不行,后来就尝试将控制器和编码器电缆均换,但结果还是一样,仍报警AL42,盼各位帮忙,小妹不胜感激,急急急

网友A:
小妹?女生搞工控啊?你把其他设备上的驱动器换过来看一下,有可能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吧。线一般很少出问题,问题基本上都是编码器或者控制器。

楼主:
可我换了控制器了,都换了,还是不行啊,急死了

网友B:
会不会是控制线和反馈线接错了啊?你有没查查线接反了没?

网友C:
可能是位置超差

网友D:
反馈信号出错,还是查一查线吧

楼主:
都换了,接线绝对正确,我们这边伺服是用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E:
反馈信号出错??
没有查看  ”速度传感器“

楼主:
速度传感器倒没有看,我刚刚接触,还不知道在何地方,请指教,谢谢

网友F:
应该是线序错了

网友G:
有强干扰,把编码屏蔽线从桥架中抽出,在做一下优化。

网友H:
    请叫伺服马达的速度加不上去了,怎么回事呀,美国保德的直流马达,额定电压150,现在输出100伏左右

网友I:
可能是电机码盘给挂化了把,要不换个电机???!!

网友A:
不可能吧..你把电机和控制器这一套都换了还不行吗?是不是强烈的干扰源把回路电流影响了?

楼主:
唉,这么久了还没有找出真正原因,故障还是时有时无,真是烦,我现在把编码器的屏蔽线等什么都弄了,还是不行,领导说就把整个线换掉,真是不现实,一台设备这么多线换起来不容易

网友J:
出现报警后
LED显示为0是吗 然后电机就停止转动

网友J:
设备运转过程中经常报警AL42,查看说明书知道是反馈信号出错。此问题不是电气的原因,如果你要在电气方面找出问题是不可能的,你应该从机械方面的着手,看轴承是否有磨损,或者旋转的零配件是否有松动等原因。

楼主(2006-06-26):
此问题经过几个月又出现了,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K: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关于伺服方面的工程,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切磋一下,大家共同进步。
我的QQ:241704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