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电机精确同步

楼主(2006-02-24):
有两台三相异步电机,我想让它们按一定比例运转,比例可以在触摸屏上任意设定,用触摸屏+三菱PLC来控制两台电机(电机装编码器用反馈),要求在加减速过程中和运转过程中都精确按比例同步运转!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要求!谢谢!

网友A:
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采用专用的同步控制板来做。

楼主:
请问如果使用专用同步板在加减速过程中也能严格按设定比例同步吗?

笨!

网友:
专用的同步控制器,
可以精确到0.001V,
并能按比较调节.

楼主:
如果不用同步板!只用我上面说的那几样东西,能实现吗?

网友B:
这两台电动机型号相同吗?如型号不同那级数相同吗?如型号相同功率相同吗?负载大约也相同吗?
如果型号完全相同的话,按你的要求肯定为变频器控制,并且与PLC为通讯控制方式,我想如程序写的好加上外围硬件配合的好的话,基本同步差不多,精确同步有些困难!

网友C:
我想用三菱公司的速度控制卡可以把,加伺服放大器J2s和FX2N—1PG可以把。

网友D:
小姐你的问题是不太好做的.不知你所要求的同步精度有多高.如果线速度高了,用PLC 是做不来的,毕竟有个处理时间.速度低可以做,但精度也高不到哪儿去,因为模拟量模块分辨率有限;通讯做的话处时间也不短. 要求高话只能用同步卡.  本人是专做同步的.高中低的方案都有做过. 最简单的当然是用两伺服了,呵呵

网友E:
用三菱公司的速度控制卡可以把,加伺服放大器J2s和FX2N—1PG可以的,通过调节其参数可以做到步进的长度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我用的是两台均为6极异步电机,一台11KW,一台4KW,两台电机均加编码器反馈,调速范围为0--50Hz,主要作用是让两台电机按设定比例的速度相对运转,它们各自有不同负载,负载之间也没有联系,只是两电机必须按设定比例运转,包括在加减速过程中也要按比例运转,比如:主机(11KW)先设定频率指令为30HZ,再设定运转比例为0.9(即4KW电机必须要以27HZ运转),然后两变频器同时启动,主机从0加速到30HZ,那么副机(4KW)也要在相同加减速时间内从0到27HZ,然后两电机就一直(一台以30HZ,一台以27HZ地)运转,直到同时停机,在减速过程也要同步!就这么简单,不知我有没有给各位大哥说清楚!请帮忙出出主意啊!尽量用我上面所提供的器件!谢谢大家!

楼主:
如果我的方案不能做的话!希望各位大家说说你的方案啊!

网友F:
其实你的同步精度不高,用你的:"触摸屏+三菱PLC"就可做.

笨!

网友:
精度只要求到1HZ吗?

网友G:
我也正在做类似的同步
想用VLT5000变频器试看
还不只行不行@@@@@

网友D:
小姐你的负载会不会打滑?不会打滑的话是不算难的。将变频器的特性曲线先调硬点,然后做速度闭环,再将脉冲弄到PLC内部比较。一台做主机,一台做从机,调节从机速度跟随主机跑吧。程序写短点。

网友H:
如果要实现灵活的同步控制可用DA进行处理,但要注意精确度问题。交更多工控朋友:联系:QQ:450617666

楼主:
TO:碧云天:
我对你的方案很感兴趣!能说具体点吗?从机怎样跟着主机跑!因为PLC捕捉主机脉冲是需要时间的!怎样才能消除这个延迟呢?

楼主:
还有!我的负载是不会打滑的!希望能精确到0.1Hz

网友F:
这种精度,又只有两台,如是自己的,连PLC,触摸屏都可不用,采用外接电位器就可,用三个绕线式电位器,一个做总调,另两个分别做微调就可。从变频器上取10伏缎子进总调电位器的尾部,中间出来后进微调电位器的中间,微调电位器尾部进变频器的Fv,电位器的头部(靠旋钮)连在一起,进变频器的公共端Fc就行了。矢量变频器可达0.01Hz,普通变频器0.1Hz

网友I:
机械传动多不多??
不多的话可以直接用PLC的模拟量来控制

楼主:
这可不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用就没这么麻烦了!机械传动就是有点多!
如果用电位器我自己可以操作这台设备!但使用者是客户!再说设备一旦启动后是根本没办法去人工测量的!所以没有微调的可能,大家想想办法呀!

楼主:
其实我的两台电机是按发下关系运转的!
n=N(P÷691+1)其中:n为小电机转速,N为大电机转速,P为在触摸屏上设定的参数(大小为30---300),n会按这种关系跟随N运转,包括在加减速过程和运转过程,在运转过程中N可以任意调节,而只要求n严格按这种关系跟随就可以了!各位大哥不知明白了吗?明白了可要帮我想想办法哟!

网友F:
我上面讲的方法就完全解决你的问了,PKC+文本屏最好,用外接电位器最省3钱。我就专做这类项目,靠它吃饭。不会错。

网友F:
更正一下,是PLC,不是PKC

楼主:
你说得对!但客户是这样要求的!必须用我说的器件!现在不是讨论省钱的问题!我上面所说的有点跟作螺纹杆的设备相象,P相当于是设定螺纹距,大电机带工件旋转,小电机带工件和大电机一起作直线位移,这样螺纹杆就是这样作出来的,所以大家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求在加减速和运转过程中一定要保持精确同步!不然用出来的螺纹可就不均匀了!这样在调节速度快慢时就不会影响P值!

网友F:
那你就你的“用触摸屏+三菱PLC”完全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步。

网友J:
比如你的两台电机转速比是1:0.9,你可以用触屏设定1的转速,再按比例运算,得到0.9的转速,这样,PLC两路模拟量同时输出给两台变频器,输出时可以用PLC编程转速升降斜坡,完成两台电机的升降速的时间同步,也可以直接把设定值一次输出给变频器,通过变频器的升降速时间设定来完成升降速时间的同步。

楼主:
比较同意石茜文的看法!但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变频器的加减时间来运行的话!在加减过程中很难同步!我试过了!这种方式在运行过程中同步还可以!

网友D:
如果精度要像数控床子一样,那么你只有用伺服,不要在变频上想办法了.变频做不到的. 变频的精度差很多. 一般的矢量型变频器做速度闭环时最高精度为万分之五;普通变频器做速度闭环精度为千分之一.你自己算算吧. 因为上网不多,所以回答有点迟,请谅解.如有兴趣,可电13006665862交流一下.张生,深圳

网友K:
传动比要求不高的话,vista的方法最经济了,如果要达到类似齿轮传动的一样高精度的传动比,那就很难了,因为变频器的频率是成比例了,可是电机的转速可不一定成比例加减速,这与系统的机械特性关系很大了,国内好象没有公司能做的.所以数控磨齿机只好进口了.我们是同行,不过我是搞系统总成的,以后多联系.QQ578791141

网友L:
在展览会看过,丹佛斯变频器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