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

楼主(2006-02-24):
1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的特点

西门子变频器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但是其增长速度最快。西门子变频器主要分为通用型、工程型和专用型三类。西
门子通用型变频器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不同用户的特定要求。西门子产品一般的更新周期不超过5年。其产品能够满足不同用
户的特殊要求。
(2)  强大的通讯功能和全面的配套软件,是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的一大特点。这在我国造纸、化工、钢铁、机械制造
等诸多产业从技术改造向自动化控制全面推进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尤显其竞争优势。
(3)  近两年推出的MM4新一代变频器不仅具有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MasterDrive的良好架构,还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
比,虽然价格不高却有着比同类产品更强大的功能。利用BiCo功能可以为更为复杂的功能进行编程,它可以在输入
(数字的,模拟的,串行通讯的等等)和输出(变频器的电流,频率,模拟输出,继电器节点输出等等)之间建立布尔
代数式和数学关系式。
(4)  MM4新一代变频器不同于其他变频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给用户提供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编程平台,使用
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尽可能复杂的控制特性。它的几十个自由功能块可以代
替PLC实现一些简单的编程操作。
(5)  由于价格低廉,变频器在制造时不得已选用了一些底端的原器件,或者说在选用原器件时考虑的富裕量太小。
比如:耐压,耐温,耐电压、电流冲击等。因此,在我国使用的实践中出现问题相对较多,这是令我们感到非常遗
憾的地方。

2常见故障现象分析及处理方法

一般来说,当你拿到一台有故障的变频器,再上电之前首先要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整流桥和IGBT模块有没有烧,线路
板上有没有明显烧损的痕迹。
具体方法是:用万用表(最好是用模拟表)的电阻1K档,黑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用红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
的三相输入端和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略小一
些,并且没有充放电现象。然后,反过来将红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黑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入端和
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略小一些,并且没有充放
电现象。否则,说明模块损坏。这时候不能盲目上电,特别是整流桥损坏或线路板上有明显的烧损痕迹的情况下尤
其禁止上电,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如果以上测量结果表明模块基本没问题,可以上电观察。
(1)  上电后面板显示[F231]或[F002](MM3变频器),这种故障一般有两种可能。常见的是由于电源驱动板有问题,
也有少部分是因为主控板造成的,可以先换一块主控板试一试,否则问题肯定在电源驱动板部分了。
(2)  上电后面板无显示(MM4变频器),面板下的指示灯[绿灯不亮,黄灯快闪],这种现象说明整流和开关电源工作
基本正常,问题出在开关电源的某一路不正常(整流二极管击穿或开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几路整流二
极管,很容易发现问题。换一个相应的整流二极管问题就解决了。这种问题一般是二极管的耐压偏低,电源脉动冲
击造成的。
(3)  有时显示[F0022,F0001,A0501]不定(MM4),敲击机壳或动一动面板和主板时而能正常,一般属于接插件的问
题,检查一下各部位接插件。也发现有个别机器是因为线路板上的阻容元件质量问题或焊接不良所致。
(4)  上电后显示[-----](MM4),一般是主控板问题。多数情况下换一块主控板问题就解决了,一般是因为外围控制
线路有强电干扰造成主控板某些元件(如帖片电容、电阻等)损坏所至,我分析与主控板散热不好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也有个别问题出在电源板上。
例如:重庆某水泥厂回转窑驱动用的一台MM440-200kW变频器,由于负载惯量较大,启动转距大,设备启动时频率只
能上升到5Hz左右就再也上不去,并且报警[F0001]。客户要求到现场服务,我当时考虑认为:作为变频器本身是没
有问题的,问题是客户参数设置不当,用矢量控制方式,再正确设定电机的参数/模型就可以解决问题。又过了两
天客户来电告诉我变频器已经坏了,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经现场检查分析,这种故障是因为主控板出问
题造成的,因为用户在安装的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循EMC规范,强弱电没有分开布线、接地不良并且没有使用屏蔽
线,致使主控板的I/O口被烧毁。后来,我申请了维修服务,SFAE的工程师去现场维修,更换了一块主控板问题解
决了。
(5)  上电后显示正常,一运行即显示过流。[F0001](MM4)[F002](MM3)即使空载也一样,一般这种现象说明IGBT模
块损坏或驱动板有问题,需更换IGBT模块并仔细检查驱动部分后才能再次上电,不然可能因为驱动板的问题造成
IGBT模块再次损坏!这种问题的出现,一般是因为变频器多次过载或电源电压波动较大(特别是偏低)使得变频器脉
动电流过大主控板CPU来不及反映并采取保护措施所造成的。
还有一些特殊故障(不常见但有一些普遍意义,可以举一反三,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例如:
(6)  有一台变频器(MM3-30KW),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无故”停机。再次开机可能又是正常的,机器拿到我这儿来
以后,开始我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发现上电后主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有时会掉电,乱跳。
查故障原因,结果发现是因为开关电源出来到接触器线包的一路电源的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电压偏低,这时如果供电
电源电压偏高还问题不大,如果供电电压偏低就会致使接触器吸合不正常造成无故停机。
(7)  还有一台变频器(MM4-22KW),上电显示正常,一给运行信号就出现[P----]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风
扇的转速有些不正常,把风扇拔掉又会显示[F0030],在维修的过程中有时报警较乱,还出现过[F0021\F0001
\A0501]等。在我先给了运行信号然后再把风扇接上去就不出现[P----],但是,接上一个风扇时,风扇的转速是正
常的,输出三相也正常,第二个风扇再接上时风扇的转速明显不正常。于是我分析问题在电源板上。结果是开关电
源出来的一路供电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的,换上一个同样的电容问题就解决了。
(8)在某钢铁厂有一台75kW的MM440变频器,安装好以后开始时运行正常,半个多小时后电机停转,可是变频器的
运转信号并没有丢失却仍在保持,面板显示[A0922]报警信息(变频器没有负载),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端无电压
输出。将变频器手动停止,再次运行又回复正常。正常时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是40A-60A。过了二十多分钟同样的
故障现象出现,这时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只有0.6A左右。经分析判断是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单元出了问题,更换驱
动板后问题解决。
总结以上,大的原器件如IGBT功率模块出问题的比例倒是不多,正如我前面在西门子通用变频器的特点里所说的,
因为一些低端的简单原器件问题和装配问题引发的故障比例较多,如果有图纸和零件,这些问题便不难解决而且费
用不高,否则解决这些问题还是不容易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整块的线路板!

结束语

西门子变频器的设计水平同各品牌变频器相比,功能强大,无可挑剔!如果再能从设计上就考虑到将来维修的方便
性并在制造选材上提高一下零件的质量是最为理想的了。
西门子变频器整流单元的耐压是1200V。若能使用耐压1600V的整流单元,我认为会大大提高稳定性并降低故障率。
防干扰的措施有待加强,西门子的变频器有时会因为干扰问题而把主控板或I/O端口烧了。
在我担任技术支持和维修的过程中,我感到只有不断的学习丰富自己的业务技能,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进一步上
升为理论,举一反三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使自己的各方面知识不断加强,跟上快速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的步伐。

-----《广州通济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A(2006-04-10):
我需要西门子6SE70变频器板子,型号为6ES7031-6FG84-1JC2,请问贵公司有没有.

网友B:
可不可以讲点板件级的维修只讲换板费用太高了

网友C:
很有实际用处,谢谢!!

网友D:
谢谢看了您的高论抵我上课一月

网友E:
以上发表的文章都很不错,不知有没有遇到报F0022,是在频度上升到30HZ的时间就报警呢

广洲通济

网友F: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MM440系列的在开始上电的时候,他的冷却风扇会启动吗?谢谢啦。请赐教!

网友F:
西门子变频器在电源驱动部分问题比较多,440系列的炸整流部分的我碰到过两次,看了你的高见,获益非浅。

网友G:
谢谢搂主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H:
节日快乐,李工!

网友I:
以上观点非常正确,同时欢迎您登陆变频器维修的专业网站:http://www.wxw120.com

网友J:
楼主,我这有个难题能帮忙解决一下不?
     西门子M440变频器现象:1、变频器指示灯显示(上没亮,下快闪)
                      2、变频器操作面板插入后没有显示,复位键“P”不能用
                      3、查原来的参数记录没有启用端子故障复位功能
                      4、将主开关断电10分钟,上电后,指示灯显示还一样
  有哪位碰到过这钟情况啊?我该怎么去复位报警???????????急急!!!!!

网友J:
红色的快闪是报警
电源都正常。现在已经更换了变频器,送电后正常。
还有就是一般来说断主电源,变频器的报警应该也会被复位把

网友J:
还有就是在我的变频器是用在升降机上的,带有制动电阻,当我初次通电时电阻发热很大。根据参数P1237的说明,变频器是不是在计算比率值,这种情况是否是正常过程?

网友K(2006-05-15):
不错!希望经常有此类文章。谢谢!

网友L:
我想求教一下,我厂使用的变频器,错误端口输出为缺相,现场使用又没有,我把端口输出改为用一个中继代替,会出什么后果吗?

网友M: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MM440经常启动不正常,有何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M: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功率为1.5kw,马达功率1.5kw.
频繁启动时出现启动失败,报F002如何修正参数.
但要保正启动快,有何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N:
请问各位,西门子的变频器不同功率的驱动板能互换吗?我单位的泵类45KW西门子变频坏了,想用22kw的驱动板试试行吗?

网友O:
你好!
西门子430  55KW变频器一上电就是A503
显示直流电压0V
检测光藕786J有一个2.6V的电压输出
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报欠压
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O:
是风机上的电源?

网友P:
谢谢广州通济,让我获益匪浅!!!!

网友Q:
谢谢师兄的经验,希望经常和你交流!

网友R: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功率为200KW,经常出现跳停现象,故障F0002,检查发现变频器上方出风量小,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将P2172由800改为1000后,已正常运行两天,但风量小问题无法解决,请高手赐教。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功率为200KW,怎么解体呀?

网友S:
台达VF-P变频器通电显示CF3故障且不能复位,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T:
楼主:你好,我想知道变频器的维修需要的主要工具是什么,能够弄到电路图吗?

网友U(2006-07-07):
谢谢广州通济。
请教一下:440变频器上电就显示F001是何原因?
另贵公司修变频器(440 ,18.5KW)如何取费?

网友V:
西门子变频器显示E 不能复位

网友N:
为什么没人回答问题 ?

网友W(2006-08-22):
不错,深受启发,让我轻松的修复了一台MDV37KW变频器.谢谢

网友X(2009-02-25):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功率为15KW,开机报F0021故障,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Y(2009-07-09):
各位师傅:         西门子MM440-11KW变频器上电有时报F001 是何原因?   正常时启动输出也正常,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Y:
请联系:13122270556

网友Z:
可以查手册,或给西门子客服打电话。

网友AA:
MM440上电报F002,P26电压1031V,检测部分358电源断开一样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B: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析!但我对西门子变频器有深刻的印像!西门子变频器不适合中国环境!故障多!像上面好多朋友说的问题我都遇到过!有的变频器修好了能用一个月,但过一段时间又坏!很烦人!所以有些客户要买西门子变频器我叫客户不要买,我们把连云港鹰游的拉毛机都改成丹佛斯的!

网友AC(2009-11-06):
引用 网友F:
关于请问西门子变频器MM440系列的在开始上电的时候,他的冷却风扇会启动吗?谢谢啦。请赐教!

一般是有设定的,可以设定一上电就启动风扇,也可以设定有了起动信号之后风扇才工作。

网友AD(2010-01-10):
为什么440变频器运转正常,三相都没有输出呢

网友AE(2010-07-03):
廉价出售西门子CBP2通讯板6SE7090-0XX84-0FF5及西门子70系列变频器CUVC板上扩展模块,有需要的请从速联系,联系电话13601173748

网友AF: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销售网

www.tdtkj.cn

网友AF:
欢迎光临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中心网

http://www.100ye.com/shopdetail/index/index9.asp?member_id=9045966&pageno=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