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常见故障与维修>

楼主(2006-02-24):
1、故障现象:温控表不显示、power指示灯不亮。
原        因:A)  电源线没连接或接触不良。
              B)  电源开关没开。
              C)  保险管损坏。
              D)  内部器件发生问题。
故障排查:A)  连接好电源线。
              B)  打开电源开关。
              C)  更换3A保险管。
              D)请联系我们。
2、故障现象:不通讯,计算机接收不到试验数据,软件指示灯不闪烁。
原        因:A)  主机电源未打开。
              B)  通讯线未连接好或断路。
              C)  计算机或主机故障。
故障排查:A)  参照故障现象1处理。
B)  更换通讯线或连接好通讯线。
C)  请联系我们。
3、故障现象:上下腔压力长时间不能达到预想的真空度。
原        因:A)  抽真空时间太短。
              B)  真空泵未启动。
              C)  主机与真空泵的连接管漏气。
              D)  真空油脂未涂抹均匀。
                  E)  试样未放好。
故障排查:A)  加长抽真空时间。
              B)  打开真空泵电源。
              C)  固定密封好主机与真空泵的连接管。
              D)按照使用手册P12的说明重新涂抹真空油脂。
                  E)  按照使用手册P12的说明重新装夹试样。
4、故障现象:充入试验气体时,下腔压力上升很快,没有进入测试状态就达到上限值。
原        因:A)  试样的透气量很大。
              B)  试样破损。
              C)  试样未放好。
              D)  真空油脂未涂抹均匀。
故障排查:A)  选择扩展模式测试。
              B)  更换试样。
              C)  按照使用手册P12的说明重新装夹试样。
              D)按照使用手册P12的说明重新涂抹真空油脂。
5、故障现象:温度控制偏差较大(超出+/-0.2  oC)。
原        因:A)  控温时间短未进入稳定阶段。
              B)  温控表控温参数不合适。
故障排查:A)  等待温控进入稳定阶段,大约需要30Min。
              B)  参照说明书‘  5.1.4自整定  ’项P4进行自调整。

网友A:
顶!
我们这常用的是RKC 的REX-F900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B:
感谢楼主支持版主工作!

网友B:
最好有分析

网友C(2006-05-12):
太好了,长经验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