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磁致伸缩液位计DFL1_2B不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2006-02-24):
我这里用了磁致伸缩液位计DFL1_2b,是四线制。有一个24v供电,另外两根线是反馈信号。但是,现在我供电后,没有任何反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手头上也没有相应的资料,如果谁有的话,能否给与帮助,将尤是感谢。

网友A:
查有无24VDC供电

网友B(2006-03-28):
输出信号是数字还是4—20MA?
  怎么不找厂家呀!!?

网友C:
DFL产品应该是四线制,现场总线通讯方式了,它的信号输出为数字式非模拟量,要通过485__232转换进入计算机串口,通过随机通讯软件读取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该表我已经返回厂家了。根据表头上的标示,是4-20mA的。不用接口的转换。
最初是浮球装反了,更改过来后,仍不正常。
24vDC是有的。就是没有输出
等表从厂家返回后,我在问问是什么原因。回复大家

网友D:
有一种可能就是24VDC的正负极性接反了,有可能表接线端子上就标反了,我遇见过

网友E(2006-05-10):
KYCM-F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http://www.kysensor.com/cpzs_more.asp?id=68

上电了没输出信号的情况也只能返厂维修了,没招。

网友F:
你的供货商是中间商,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
13951033975联系我!

楼主(2007-06-18):
现在我已经把这块表改为超声波测量的了,已经订货。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