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测氧气流量何种流量计合适

楼主(2006-02-24):
测氧气流量何种流量计合适 ,200立方/小时,涡街的是不是最便宜啊,性价比好的是哪种?

网友A:
测氧气涡街的就可以,配不锈钢法兰,以防氧化,再加防爆,就可以了.
我个人认为就是用涡街性价比最好.

网友B:
用涡街,涡轮流量计都可以的。但我觉得涡街量程比小,对小流量测量不好,价格也偏高。涡轮的量程比宽,对小流量测量准确,价格也偏低。感兴趣的话来电13527853674

网友C:
主要看你的要求,是为了计量,还是为了一般控制。

网友D:
我推荐用均速类流量计,其特殊型号在保证精度为+/-1%的时候,其量程比可以达到65,有意请联系:010-64911037,Mr李

网友E: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安装简单 维护方便 虽然价格高了点但是精度高
01-87755942赵

网友F:
我有壓縮氣體專用的~
有興趣來電話 13764937735(上海)

网友A:
雨加雪: 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到供求信息里面去,可能效果会更好... ...

网友G:
我有氧气专用的流量计(光电的)
有医院的单床表1-30L/MIN。
科室表10-150L/MIN
总表 40-800L/MIN
价格可以比较哦一下010-51657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