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讨论:如何优化电机的加减速曲线

楼主(2006-02-24):
在频繁急速起停的系统中,加减速曲线直接影响到速度,作的不好,会延长整个起停的时间,如何优化呢,请各位高手给个思路,最好将模型和算法提供出来大家讨论。

网友A:
用5阶多项式可以。我有现成算法。想知道,就把你详细联系方式包括,电话,手机,姓名告诉我。elesivier@126.com

网友B:
搞清楚时间、速度、加速度的几个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C:
理论往往和现实有太大的差距了,不同的应用差别很大,很多时候只能在现场才能调试出最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