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配动力柜跳闸

楼主(2006-02-24):
我们厂里平时无辜就会来一次部分动力柜跳闸,主变不跳.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有必要查一下你的动力开关流过的电流。看是不是开关的
电流太小了

网友B:
请说清楚:
  1)部分动力柜带什么负荷?多大负荷?
  2)部分动力柜所配空开多大?
  3)部分动力柜跳闸后,是否能再合上闸而正常?还是不能再合闸?
   问题不清楚,不敢妄言!
 to: 张立志
   部分动力柜经常跳闸,原因很多哦!!不能简单的认为是空开小了,下车伊始,是我们最忌讳的!小心误导了人家!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断路器有失压脱扣功能的话,就把断路器的失压脱扣装置上的弹簧下掉。

楼主:
to 大圣.齐天     我们公司是生产玻纤的,有4个动力是各带11块漏板每块功率大约在15KW左右,还有几个动力柜是拖动风机的每个拖2台大概130KW。我们大设备配用的空开是100A~200A的,跳闸是空开没有跳闸,就是动力柜跳了。动力柜跳闸之后能正常合上,也没出什么问题。我们采用的变压器是2个2000KVA的。

to 张立之
空开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你大动力柜的开关容量是不是有点小啊?

楼主:
 to 寒-冰

大动力柜开关容量是没有问题的!绝对不会小的!

网友E:
问题交待得不太清楚。
可能的原因:
1、辅助触点或接线端子虚接;
2、保护元器件误动作;

网友C:
照楼主所言,动力柜中使用的该是框架式断路器了。
此断路器的脱扣电流有没有调整好?可以调整的,建议调大点,一般调整范围从1倍到3倍额定值。
再有,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又能确信选型正确的话,就干脆换个断路器,有时这种理论上不好理解,实际中又未遇见过的问题,采用替换法,也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