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关于防爆限位开关在调节阀的的使用

楼主(2006-02-24):
关于限位开关在调节阀上的使用,有以下问题,那位能帮我解释一下啊,谢谢!
1、限位开关是应用在什么类型的调节阀上。
2、目前应用比较多的品牌是什么?
3、安装了阀门定位器还需不需要安装限位开关?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没有听过调节阀上使用限位开关的!!!???
请具体说明!!!

网友B:
1,一般限位开关是用在切断阀上的,调节阀上很少使用.
2,最常用的,性能最好的要属德国的P+F
3,阀门定位器是用在调节阀上的,所以一般不用安限位开关了.

楼主:
谢谢了,小弟是个门外汉,刚开始做这一行,问的问题比较幼稚:)

网友B:
更正:
其实调节阀也有用限位开关,在这里,限位开关主要起到反馈接点信号,和联动的作用,当出现故障的时候,可以及时切断.

网友C:
来之不易:
更正一下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