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改伺服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06-02-24):
我要对一个设备加压,最大压力5000KG,原来采用液压系统,通过控制伺服阀,由液压缸加压,压力闭环控制。现计划改为伺服电机带动丝杠进行加压,还是压力闭环控制,这样伺服电机要频繁动作,不知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伺服电机要多大扭矩?哪家公司产品性价比较好?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你是不是做压力实验机的?

楼主:
跟压力实验机工作方式类似,不过压力会有小的波动,所以伺服电机为保持设定压力要频繁动作

网友B:
为什么要换伺服呢??? 精度问题还是因为可靠性原因??

楼主:
没办法,用户要求用伺服系统

网友B:
扭矩的计算是根据压力和螺距以及电机减速比来计算的。令伺服驱动器工作于电流环即可实现,或选用力矩电机。

楼主:
丝杠行程:550mm,丝杆直径:80mm,螺距:10mm,
水平移动重量:5000kg,移动速度:大于10mm/秒
减速机和伺服应该怎样选型计算?
第一次接触伺服系统,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C:
可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02215

网友D:
老王A,你好!伺服驱动在一定功率范围内是可以替代液压系统的,主要根据负载扭矩及转动惯量来核算。我推荐采用SEW的伺服控制及伺服减速电机驱动方案(在这方面有成熟的应用案例),希望能够与你联系商讨具体选型方案,我的联系方式
e-mail:hankang1@sina.com
手机:13883423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