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串行通讯传输距离

楼主(2006-02-24):
信号在线缆上传输会产生衰减现象,串行通讯也不例外,那么许多朋友都问串行通讯传输的有效距离是多少。
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首先说与采用串行通讯的电器格式有关,常见的有RS232C、RS422、RS485。还与传输速率(波特率),线缆的情况,干扰情况等因素有关。
但从理论上讲:
RS232C 传送距离最大为约15米,最高速率为20kb/s
RS422 约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
RS485 约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
当然,传输速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

网友A(2006-03-31):
谢谢您了,我终于找到这个总结了。

网友B(2008-01-12):
使用优质线材可以传输等更远,实践证明专用RS485电缆最远可以传到1900米。这样可以免掉一个中继器,使得系统更简单、可靠。

网友:
下面引用由朱恩清在 2008-1-12 17:45:00 发表的内容:
使用优质线材可以传输等更远,实践证明专用RS485电缆最远可以传到1900米。这样可以免掉一个中继器,使得系…
--------------------------------------------------------------------------------------------
像楼主说得是没有错。但是我实际使用是除二来用的。也就是说,232我不超过10米,422不超过600米,485不超过600米。因为很多线在空气中性能将下降。触点氧化等,所以从来不敢这么极限用。除非真正的航空级,航天级军品线

网友B:
“航空级,航天级军品线”大多是镀银导体、氟塑料绝缘、耐高温线材,而非特指电缆的传输电性能(二次参数)。因此,“航空级,航天级军品线”不但价格昂贵,而且也不一定适合所有工业环境布线的要求!
至于楼上“实际使用是除二来用”,说明太谨慎了!可行不可行,还要看实际应用结果。

网友C:
还挺精确,到1米。真是个书呆子。你喊一个人,多远就可以听到?

网友D:
还是留一点空地的好

网友:
TO 朱恩清,
镀金,镀银,难道不能加强导电性能?单芯线缆本身导电性能越好,通讯衰减越少。航空级屏蔽双绞线莫不成比普通屏蔽双绞线还不如?当然,你说的,线品太贵,不适合所有工业使用,这点我可以理解。但假如抛开太贵的原因,估计所有搞过航空的人都敢说绝对适合所有工业环境布线。我在这里说的航空线只是说明,在非要通讯到理论极限距离情况下,我个人只有选择航空线才敢用(或者说才能稍微安心)。
镀金,镀银,其在空气中得抗氧化性能比铜如何?比锡如何?
至于说实际除二使用是我个人意见,也是我个人在项目中的一点经验。当然也不是说除1.5就不能用。我做项目确实比较谨慎。这倒是事实呵呵。被你看出来咯~~~~ ^-^!

网友:
另外说明下哈,我在成都,为132厂(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做地面配套做了3年。

网友B:
呵呵!难怪呢!
可是都用金弹子打鸟,打到的鸟也吃不起哦。

网友C:
说镀金,镀银其实都是扯蛋,自己通讯不了,就说线不好。拉不出屎来,怪马桶不是镀金的。

网友C:
我到特别便秘时,就选用镀金马桶,能拉的快一些。

网友:
忽然发现这几天通信网火药味比较重,好几个帖子都是这样。怕怕中~~~
我说的是非要联理论极限距离的情况下,我相信,通讯网和朱恩清两位都不敢用普通线。
既然通讯网提到便秘和金马桶之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通讯上了,能跑多远。也就是说你拉出来了才=你通讯上了。这样跟马桶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吧?也就是说当你用力。。
诶··算了本来还想说下去的,但一直感觉比较恶心,想吐。。。就此打住。

网友C:
话糙理不糙,吐完了回来再喝

网友:
理性来说,不跟你扯皮哈。。
通讯距离就如楼主所说的,跟波特率,跟线材有关系,跟干扰有关系。
讨论前提:
1,通讯双方协议正确,配置正确。(在保证至少1米范围内能通讯上。)
2、双方干扰情况一致,波特率一直,也就是其他条件全一致,除了线材外。
3、不考虑金钱因素。
讨论,目标:
铜线镀金线材和普通铜线材比,哪个线材有更好的导电率?
也就是说哪个线材的通讯线损耗小?
再也就是说,同一通讯协议,哪个线材的理论通讯距离会更远?
我支持镀金线材。通讯网,你呢?

网友C:
我支持用纯金条通讯

网友:
悟空,你又顽皮了。。。

网友C:
我支持用金箍棒通讯

网友E(2021-04-14):
我用CC-LINK通信,有2个远程站超过1200(用了4卷400米CC-LINK高性能电缆,总长近1500米,最后一卷线剪下来100米左右,当时买中继但是货期超过6个月就没有买,实际应用发现通信正常,已经正常使用12年了)

网友F:
各类触摸屏界面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