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为什么在一台PC上写好的WINCC程序不能COPY到其它PC上??

楼主(2006-02-24):
本项目是以太网结构,测试联网效果,结果程序不能复制到其它PC或U盘上。
错误提示:
无法复制“文件名”:共享冲突
源文件或目标文件可能正在使用。
可是我没有设置任何共享,并且WINCC已取消激活,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也重启了许多次

网友A:
你应该关闭项目后复制,或者使用wincc工具中的项目复制器来做

网友B:
一般建议用户使用wincc工具中的项目复制器来进行复制。

网友C:
你退出wincc的时候选择“退出wincc管理器并关闭项目”即完全退出后就可以cop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