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如何抗干扰

楼主(2006-02-24):
我厂使用的是大连海峰的涡街流量计,请教如何抗变频器的干扰?

网友A:
双绞线、滤波器、

楼主:
请您具体说一下

网友B:
就地显示还是使用了积算仪呢?

网友B:
不好意思呀,如果是使用了积算仪的话应该已经使用了屏蔽线,接好屏蔽线很重要的。其实在这方面我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我不是高手
如果是就地显示的话,看看能否改变一下,变频器和流量计的距离呀。或者人工设置一些屏蔽装置等等。希望这些能够帮到你。

网友C:
在流量计两边作接地环。分别接地,避免就地干扰。信号线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