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6-02-24):
选断路器2p,3p有什么区别?3p是L/N/接地吗? 在就是有的图纸上标明2p 30AF/30AT!2p应该是代表两极的意思,那30AF和30AT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3P 就是三相开关,2P就是单相开关

网友B:
断路器哪有接PE线的啊?
看上面的型号应该是LG的品牌,具体的意思看看人家的样本吧。

网友C:
3P是L1,L2,L3三相;2P可以是两相或者L,N,地线一般不允许接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