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S协议的广播形式

楼主(2006-02-24):
用PLC控制多台变频器,应该用USS协议的广播形式,但是我不知道广播形式与点对点的形式的区别是什么,能否支援一下,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USS协议的广播形式,是不是在通讯程序中并联多个USS-INIT命令呀

网友A:
將报文中ADR的Bit5=1即可

楼主:
是哪个数据块的ADR呀
USS SEND BUFFER
USS RCV BUFFER
XMT—MESSAGE
RCV—MESSAGE 中的哪一个呀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西门子USS通讯指令USS-DRV-CRTL命令中的SPD-SP是全速度百分值的变频速度,DRV-SPD全速度有分值的变频器速度,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