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涡街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6-02-24):
我单位涡街流量计测水的流量,管道里没有水流过总是有3~4t的波动,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附近有干扰源,或者管道有震动

网友B:
管道有震动

楼主:
管道没有震动,也没有干扰源,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C:
是不是管道是非满管流啊?

网友D(2006-05-08):
涡街流量计对安装要求较高,要保证一定长度的直管段,避免震动,布线接地良好,而且对流速有要求.楼主的情况个人认为是信号线干扰,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切除小信号

网友E:
窝街要求满管测量,而且要求雷诺系数比较大,如果非满管情况,波动是正常的,所以检测是否波动,最好灌满液体在来测量

网友F(2006-08-09):
灵敏度太高,该检检了.

网友A:
同意LOGITECH的意见

网友G:
切除小流量

网友H:
不简单是小信号切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