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伺服电机

楼主(2006-02-24):
各位好,我是外行,帮个朋友问下,什么电机能做"飞剪",听说是能做的不多,好象有个叫"力仕罗"的.急寻其国内代理商.请与我联系,EMAIL:zhangquer@126.com 多谢!

网友A:
"飞剪"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能做飞剪的电机?这个概念有点怪。理论上可以说所有的电机都可以做飞剪,但要看你煎什么东西,速度和精度的要求,这决定要多大的电机、对电机的相应速度要求、是否需要外加控制器等等。

网友C:
做飞剪关键是数学模型,不过飞剪一般伺服的功率都很大,有几十千瓦.
刘工,能不能讲一下,好象您对这方面很熟悉吧

网友B:
谈不上熟悉,公司代理的产品中包括飞剪控制器,作为技术,把手册读熟了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特别是老刘,结识你们很高兴,是这样,是我一个朋友有这方面需要,但是他想把成本尽量控制的低一点,不知道有没有性价比好点的产品,我已把发给我的邮件都转发给他了,大家可以直接和他联系.aochunxiang@163.com再次感谢!

网友D:
曲儿,您好
     我是做运动控制的,上星期我刚完成了一个飞剪机的项目,我们为客户做好整个控制系统,开始客户也是想在用大功率伺服(90KW以上)来控制切刀,但这种马达很难做的,价格也非常高(要10多万),最后我们还是为客户提了用普通大功率交流马达和变频器来做。方案如下:
根据我司对贵司提供的机械图纸和现场了解并结合我司以前做定长切数控系统的经验,现定方案如下:

1.控制器:为我司现为成熟产品,可满足控制部分的定长、定位控制要求;
2.软件(系统)开发:我司已有类似系统的成功开发案例,可参照之前的软件做特定修改,可大大缩短系统开发时间和减少风险;
3.送料部分:为确保送料精度,请贵司自行选择伺服电机的要求,慎重考虑伺服送料的负载,需多大力矩和送料速度?
7.5KW伺服为48NM的力矩,  11KW伺服为70NM力矩,如果加减速机可能送不到速度要求;
4.飞剪剪切部分:我司建议采用大功率变频器加交流电机来控制切刀运动,这样可大大降低成本(贵司之前提到的用110KW伺服电机),大功率的变频器加交流电机在市场较容易找到。

软件介绍:
  软件具有手动、自动、无料报警、伺服报警、送料失败报警等功能,使操作者一目了然,迅速排除故障。可任意设置各种送料长度,速度。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完成单次送料,点动功能,面板显示送料长度,在测试画面里可以检测到信号的输入,控制输出,帮助操作人员判断出故障所在。
  伺服电机通过滚轮送料,通过压在送上的编码器检测长度,如果送料部分不打滑,通过伺服电机送的料准确,否则,送料不准,这时通过编码器反馈,补偿少送的料。

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

网友E(2009-10-11):
高性价比的定长系统可以在www.leaderie.com.cn里看看,再说。

网友F(2009-11-17):
德国包米勒伺服在飞剪这一块里面的功能块做的很好,目前飞剪,移动剪做的都不错,用异步伺服来搞效果很不错,精度很高。价格比以前用的日系的那种还要便宜。

QQ 317547802  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G:
我们这也可以做的,美国PARKER 大功率伺服,飞剪项目 有过成功的案例

我的联系:QQ:40709623  MB: 13810109370

网友H(2011-12-31):
我们这里可以做,我们自己生产的伺服驱动器,在钢板,钢筋,异型材等,有成功的案例.

  www.sz-onk.com

QQ:916977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