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机床的刚性

楼主(2006-02-24):
谁能说说机床的刚性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怎么判断机床的刚性问题啊

网友A:
刚度是指抗弯能力。你说的刚性是指设备在允许负载情况下不发生变形(宏观变形)。有的机床刚性不好,使得产品的加工精度受到影响。

楼主:
谢谢,我是新手。我现在的机床就是加工精度不好,是两轴的平台,驱动器用的是富士的伺服W系列,富士厂家来说,电机及驱动器没有问题,应该是机床的刚性不足。我想问一问,怎么提高机床的刚性啊。

网友B:
先检查一下负荷零件的硬度够不够 如果硬度不符合技术要求
刚度自然不够
如果硬度符合设计要求 那主要是平台结构 尺寸不合理 如加强筋不够或位置不合理不够粗 或者是平台本身尺寸不够 那样几乎没办法补救了 重新铸造
提高刚度原则上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提高硬度(通过热处理强化等)
第二是增大尺寸 一根轴在能够承受额定的抗弯强度条件下 如对刚度有较高要求的话 轴径可能要增大几倍以上

网友A:
你的机床是什么结构的,按你说的两轴平台那么加工件的装卡平台应该刚性比较好,再有就是两个轴的问题了。
其一、轴的固定座由于材料和设计的原因刚度不够。
其二、轴的定位不好游隙比较大这也是影响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游隙影响又有两种表现: 一、起初精度较好,一段时间后精度不行了。这样就要检查是不是有的地方松了需要紧固。 二、精度一直不好。那就是零件加工精度不够,装配后就有游隙。

楼主:
我用的是一种切割设备,是切割平台,龙门式的结构。横梁是X轴,富士伺服W系统,传动用的是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电机与丝杠是采用软性联轴器。Y轴是两个电机带动两个滚珠丝杠,我们叫双驱动。也是软性联轴器。通过上位机(工控机)实现X,Y轴平台切割。
电机厂家来,总是说到刚性不足,所以我就想在这方面怎么有所提高。
还有测量刚性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什么仪器一类的东西啊

网友A:
你这个是带材切割设备?

网友C:
是说的机械结构的刚性还是电机的刚性?

网友D:
我认为是传动机构或工作台的缘故

网友E:
刚性问题比较难处理。还是先检查是否是传动机构(丝杠、导轨、联轴器等)是否精度或安装误差吧

网友F:
九六您好!
我也使过一些富士的伺服电机,你能和我说一下你这台机床的具体是什么现象吗?看我能帮您解决吗?一起讨论一下富士电机的问题

网友G:
刚度就是机床抵抗变形得能力。

网友G:
我有一台数控车床车出来的零件波动很大怎么会事?

网友A:
个人认为你的刀具固定部分松动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机床切割小孔时不是很圆,还有的时候切割大圆时,有小锯齿的情况出现

网友H:
你用什么东西切割?割小孔不圆,说明有关刀具不到位;大孔有锯齿也说明切割工具在抖动。这些都和刚性有关!也如楼上的某先生所说和传动系统也有关。我想按你所说的情况,在加工的时候,应该能感觉到那里的刚性有问题!

网友H:
解决这类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减少切割力。对机加工人员来说这是最常用的方法,但要牺牲加工速度。

网友I:
小孔不是圆?那有方向性吗?
还有就是锯齿也可能有方向性的。
如果有方向性就可能好分析一些。
如果没有方向性……呵呵你发个简图上来看看才行了。

网友H:
还有一个办法,你模拟机床切割一大圆,并设法把运动轨迹画下来,分析它的精度、并进一步分析原因!

楼主:
机床的X轴和Y轴在停止时,滚珠丝杆会有轻微的摆动。富士电机厂家说是机床刚性的问题,但通过调整电机的参数可以减轻这种情况,但切割小孔的时候,速度快的时候就不圆,我的机床比较特殊,是非接触式切割,像数控等离子切割一样。

网友J:
九六: 引用 2006-3-7 12:35:00
我的问题是机床切割小孔时不是很圆,还有的时候切割大圆时,有小锯齿的情况出现
上述问题典型的插补问题,您的控制器插补差

网友H:
九六:“滚珠丝杆会有轻微的摆动”说明机床的传动系统的精度不高,楼上的说是“插补问题”有道理,但“插补问题”和刚性应该无关,可通过调整电机参数解决(好象是应该降低步长),可是如果传动系统精度不高调整参数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的,因此要先把传动系统的精度调整好!

楼主:
我的机床是龙门式的结构,我想测量龙门两侧真丝导轨的精度,我说的是平行度,水平度。我怀疑机床两侧的直线导轨会在平行和水平上有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测量,我主要想测量平行度。直线导轨的长度大约有3.5米,两直线导轨相距有4米。请大家指教。

网友H:
如果真是传动系统的问题,或是说由传动系统引起的“爬行”那真是很麻烦的,光在网上说来说去可能难以解决问题,我建议你找一个有经验的机床技术人员帮你去现场看一下。我所说的“爬行”是指运动部件运动不稳、不连续,和“插补”不好很接近,但不是由伺服系统引起,而是机械原因。我的一个搞机修的朋友曾说“爬行”是最令人头疼的!

网友H:
对了,如果把手放在导轨和运动部件处,应该会有感觉。至于你说要测的精度应该有很多的方法,但同样,不在现场很难说清楚!

网友I:
我的想法:
两个导轨的平行度,是以一个导轨为基准测量另一个导轨。
被测量的那边导轨,把龙门架与导轨连接的滑块改成可在X轴方向上浮动,把量表装在龙门架上就可以测量平行度了。
两导轨上平面的平面度是真不好量,如果在被测量导轨的一边导轨与龙门架是单点接触的话,可以量得出单位长度内的平面度。当然被测量导轨的滑块也要是能在X方向上浮动的。

网友K(2006-04-20):
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机床刚性再差也不会让你用眼睛都能看出来,还是在系统中找原因吧。

网友L:
断定是否是机床刚性不好的方法就是你用机床的出厂规定的最大切削参数,如刀具最大吃刀量、最大切削速度和最大进给速度,以上参数在不超过机床出厂参数的情况下,如明显感觉机床抖动厉害,或者有损坏刀具的情况发生,则认为刚性达不到出厂标准,从而判断是否是机床刚性差。
影响加工精度跟机床的很多因数都有关系,要知道跟那些因数有关系的话,就要进行试切件精度测量,通过试切件的精度测试报告,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影响你机床精度的原因了,具体调试方法不是一两句说得清楚的,可能要牵扯到机床机械结构和电气控制,有时间咱们可以详细交流下。

网友M(2006-06-12):
本人认为是装配问题,导致饲服系统一直无法定位准确,所以产生摆动。建议1、更换更好的连轴器。2、用双马达控制Y轴是否引起干涉?可用手动转动丝杆试试阻力怎样。丝杆固定块是否太松或太紧?

网友N(2007-05-14):
双马达同步性是否可靠呀

网友O:
测量龙门两侧真丝导轨的平行度,可以用水平仪和塞尺来测量

网友P:
     九六: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2-28 12:05:00
    我用的是一种切割设备,是切割平台,龙门式的结构。横梁是X轴,富士伺服W系统,传动用的是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电机与丝杠是采用软性联轴器。Y轴是两个电机带动两个滚珠丝杠,我们叫双驱动。也是软性联轴器。通过上位机(工控机)实现X,Y轴平台切割。
电机厂家来,总是说到刚性不足,所以我就想在这方面怎么有所提高。
还有测量刚性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什么仪器一类的东西啊
   机床的X轴和Y轴在停止时,滚珠丝杆会有轻微的摆动。富士电机厂家说是机床刚性的问题,但通过调整电机的参数可以减轻这种情况,但切割小孔的时候,速度快的时候就不圆,我的机床比较特殊,是非接触式切割,像数控等离子切割一样。

你在Y采用的是两个驱动电机,当其二者不同步时就会产生干涉.

网友Q(2007-06-22):
1,软性联轴器换刚性的
2,伺服电机选型合理吗?
3,伺服刚性调高,
4,

网友R:
上海鹏冲机电有限公司,自2007年2月7日开始为我公司维修三菱伺服电机(型号:HA-FE63),三菱伺服驱动器(型号:MDS-A-SVJ-06),直到2007年5月也没修好。这期间伺服电机第一次拿回来后客户运转了半天左右又报警,证明没修好返回继续修理。第二次说修好了发回来再试还是报警,报警代码:2E:16电机还是不能用,返回继续修理。第三次说修好了发回来到现场试验,电机不带任何负载还是报警,报警代码2E:52(过电流)证明还是没修好。该公司业务员苏樱芝小姐一再强调说该公司修的电机都是经过具体调试好用了才发给我们的,可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试的为什么发到我们这就屡次不好用呢,这只能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她再撒谎,电机他们根本就没有试。值得一提的是这反复发货的过程中所有运费都是我们负担的,而且我们发运费就15元左右就能发的他们发回的倒付运费就高达70元,120元不等(不含保价费)。而且他们还说付运费,但就是不付,你说我们不付运费还能给他退回去吗?
不想上当受骗的朋友就看下去吧!!!
  伺服驱动器的维修更是让人涕笑皆非,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伺服驱动器不能修了,我们就说别修了。这期间也是电机第一次发回返修,电机是在保修期的,却要另收费就说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都用电机7-8年了,就说我们接线错误导致的,让我们再打2000元修电机,我们认为电机在保修期3个月内不应该收费,我们就僵持了一段时间,我们要求不修了,该公司的业务苏樱芝小姐就说修好了她保证,我们要求发回来连同不能修的伺服驱动器一起,她又说驱动器也修好了,告诉我们说电机就不收我们钱了,再打2000元修驱动器的钱,她又保证驱动器也修好了,我们不打钱他们就不发货,没办法我们只有再打2000元给他们,结果电机还是没修好报警代码2E:52(过电流)。驱动器拿回来去现场试一上电就冒烟,还是没修好返回去重修。他们说修好了又发回来又到现场试还是一样也没修好,这不是骗人吗!我们实在不能再相信该公司了,要求退还维修费,在最初的报价单上我们写有反复修三次修不好,全额退维修费的,他们也是同意的,可是该公司就说这个只能给我们退1000元,要我们担维修风险3100元,我们在反复维修和调试过程中已经损失了1500元,客户那我们也没法交代,客户还要求我们赔偿他们的损失,让我们给他们个交代,我们除了直接损失的4000多元以外还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信誉。希望大家要记住该公司的名字:上海鹏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现你公司在6月15日以前返还其剩余的维修费3100元,不然我们将把此事实公布于中国工控网,自动化网,以及其他工控网站,论坛,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望贵公司斟酌!!
该公司帐户资料

名称:上海鹏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帐号:31671900600276785
税号:310114786292585
开户行:上海银行天宝支行
地址:上海赤峰路91号1902室
电话:021-55880702
传真:021-55885059
联系人:苏樱芝  陈晓芳

不开票的汇款卡:
交行卡:张鹏  6222600110001253264

QQ:563969724

网友S:
大家小心了!

网友T:
别拿论坛当体癣,别拿BZ不当干粮。
苏木婴之,说你呢!

网友U(2008-07-05):
老雅,wangjian6736500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苏木樱芝?以前在论坛中不止一次见到34楼那个苏木樱芝关于上海鹏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帖。

网友V(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W(2011-06-08):
有哪位大侠手里有三菱M70PLC梯图(车床或加工中心),发一份给俺看看,请发fp-s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