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线出现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6-02-24):
请教各位关于接地的奇怪问题!
各位朋友大家好!本人初次来此论坛,希望能和各位较个朋友,彼此交流一下经验。
请问各位朋友,知不知道到三相五线系统中,三相电流不平衡,总零线电流在30a左右,测量接地线约8a左右的电流随负荷变化而变动。没有零地混接,也没有设备漏电,我还没有测量接地电阻,不知道接地电阻变高有没有影响?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接地线会出现电流?是不是和零点电位漂移有关系?还请各位朋友赐教!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呢?有没有测量一下自己工厂的零线电流和接地电流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和零线电流过大有关系!

网友A:
按照正常来说,线路上零线有电流是正常的,至于保护地线有电流就是有混接或者设备有漏电现象了。

网友B:
假如接地电阻为4欧姆,则中性点电压为30*4=120V,PE线也从中性点引出,PE线引出后,再通过与设备大地接触,形成回路,所以地线中会有电流。

网友C:
在TN-S系统中,pe线上出现电流的可能原因一般有如下三种:设备通过外壳漏电、电器接线不够良好、线径偏小。与总n线电流多大并无直接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零线电流大,而引起中性点电位骗移不为0呢?如果地线的作用是保护和控制中性点电位,那么如果中性点偏移势必对地会产生电流。各位朋友认为呢?还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公司的接地线呢?

网友D:
问一下,你怎么测的?如果地线有电流,就有问题了,8A,不小呀,查故障吧.

楼主:
用钳型表在中性点和接地点的连线上测量的,我查过所有车间的配电室和设备没有零地混接的情况。不过有几台加热设备可能会漏点,今天也检修过了,再测还是有漏电电流。早晨电流要小一点慢慢的随设备的用电增加而变大最大可以达到10A。我们公司的接地系统有几点重复接地点,我测了一下也有电流不过不大有一个点的电流是2A左右吧,真是搞不明白,希望有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E:
你们公司什么样负载,是不是负载不对称,或感性负载较多

网友F:
要找出确实原因,看来紧靠纸上分析还是不够的,必须实地现场查找原因。

楼主:
负载不平衡的情况是每个公司都存在的,不过大体上是平衡的。总变电室的变压器是35KV/380V/1600KVA的两台并联运行,现在是一台运行另一台已经停运,各开关也已经断开,不过地线和零线没有断开。我不知到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测量一下你们公司的零线和地线电流呢?我这边测量的0线电流最重的时候是50A吧!希望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D:
中性线作用就是平衡三相电流!地线有电流说明有问题.告诉你一个危险的方法.断开单台设备的零线和地线,送上相线,测设备外壳电压.注意安全.

网友G:
地线有电流,一定是设备漏电,或系统混接。

网友H:
你们公司什么样负载,是负载不对称,

网友H:
你们公司什么样负载,是负载不对称,零线没接好

楼主:
负载种类很多,肯定是不平衡的,不过我感觉差距不大,A 1167A
B 1210A  C  1235A  地线是没问题的。公司太大设备太多,停电的情况太少,所以检修也是很麻烦的,如果是设备漏电引起的话,那么不可能是某一台设备引起的,可能是很多设备老化或者绝缘降低。

楼主:
今天巡视发现一个新车间的照明零线接到了地线上了,电流大盖是12A,还没有时间更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还想继续关于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我想问的是如果是三相负荷相差太大,中性点离开了0电位,那大家说地线上会不会出现电流呢?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很多设备如果不采取接地措施如果用电笔测试,它会显示有电,用手轻轻碰触会有轻微的刺痛感,应该是静电或是感应电压,那为朋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带电情况?

网友I:
三相电流不平衡,地线和零线有混接的情况

网友J:
 Pe线上出现电流:设备通过外壳漏电、电器设备接地不够良好。系统接地电阻变大。

楼主:
与系统接地电阻有关系吗?如果电阻大,那只会使漏电设备的漏电电压增高,增加危险系数,而对总电流应该不会有影响的。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K(2010-05-27):
楼主搞定了没有?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得解决方法

网友L:
应该是零地混接【工作零线有部分接在地线上】。

网友M:
首先零线有电流是完全正常的!假如你的负荷是单相的零线没有电流怎么形成回路?接地线出现电流是不正常的,如果确认电气设备无漏电,那就应该考虑是不是接地电阻增大造成的电流由零线和接地线连接处往重复接地点流的可能。也就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大于重复接地点会形成你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N(2018-01-19):
我现在碰到设备故障现象:精加工间3台设备,2台车床1台铣床都是发那科控制系统,烧直流24V I/O和控制主板。加装稳压电源后还是有问题。供电系统是TN-S。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O:
应该是零地混接【工作零线有部分接在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