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三菱伺服

楼主(2006-02-24):
用了五套三菱MR-J2S  1.5KW的伺服。还没带负载调试呢,坏了两台电机,一台驱动器。这是水货吗?还是别的原因?请大家多多研究一下此现象。

网友A:
研究什么现象?至少把现象说清楚一点吧!

网友B:
你运气太差了吧..是不是买了二手的?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坏的都是比较少的,驱动器容易故障多一点

网友C:
老兄,你是哪里买的啊,给你个绝对正道的采购维修中心信息:杭州和华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专业专一的三菱代理系统集成商。www.hzhehua.com   总机:0571-88935188,88935199

楼主:
现象是AL20  AL50报警。驱动器的故障是CN1B接口的24V没有。

楼主:
三菱的检测报告如下:
型号         机号         故障           需换件       价格
HC-SFS152   450667004  镜片破 轴后移  SFS152ENC-SET   2200

HC-SFS152   450667008  编码器线路烧坏 SFS152ENC-SET   2200

楼主:
北京的一家公司。下周公布吧。很多人都说不可能。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去年11月买的。今年1月开始调试。根本没代负载。用于速度控制。我现在很怀疑是水货。

笨!

网友B:
编码器是伺服电机最容易故障的地方了
你们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敲了它的轴或者后盖

楼主:
没有。大多数人还应该知道编码器是不能敲或撞击的。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