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远程访问和控制

楼主(2006-02-24):
看到网友的帖子反应,有些无良老板在工程做完后拒付工钱,因而求助让PLC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停止的办法,
我觉得远程连接是一个很灵活的办法,可以随时控制PLC。
PLC的远程链接需要两台MODEN分别于PLC和计算机的通讯口相链接,两台MODEN之间用电话线连接。
给与PLC相连的MOMDEN配备一个电话号码,计算机通过呼叫该号码就可以将计算机和PLC建立通讯连接。计

算机和PLC和MODENDE的连接速度应为96000bps。
连接成功后就能在FXGP软件的“监控\测试”菜单中使用遥控命令。
单击“遥控”中的“连接”选择至PLC,在出现的连接行窗口中设定电话号码和工作站的名字,从而建立

一个新的远程工作站。单击列表中的一个工作站的名字,并“确认”MODEN就会自动呼叫连接了。
能否成功连接与MODEN的参数设置有关,依次单击“遥控”“环境”“调制解调器”在调制解调器设置界

面中输入参数,初始化设置字符串中要输入AT字符AT命令的使用要参看MODEN的手册,由于AT命令存放在

D1000-D1059中,所以要用MOV指令将数据分别写入这些寄存器中。MODEN设置好了后还要进行PLC特殊寄存

器的数据设置,将D8120用MOV指令设置为0,其中的设置数据可以在外置的“选项”中的“串行口设置”
中清除。

网友A:
与PLC远程链接端的MODEN,假如用户切断,你怎么办?使用远程MODEN目前一般用来维护,并需要用户配合,任何一方不配合都是无法完成的。

网友B:
飓风说的对,我看最好是弄个定时器什么的.

网友C:
我一般的做法是在程序中设置隐藏密码并结合外部的硬件,到了约定的时间会停止PLC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