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75KW电机同时启动

楼主(2006-02-24):
现在又台带式输送机,头尾两台电机同步驱动,每台功率是75KW,求教怎样驱动才为最合理????不必考虑软起问题!

网友A:
 这要考虑调速问题了,因为如果两台电机的瞬时速度不同,那皮带可能会过分张紧或松弛,如果不在乎这个的话,一起启动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用两台变频器带电机,做同步。

网友C:
可以用一台变频器同时带两台电机,变频器功率需要超出两个电机总功率的20%。

网友D:
呵呵还是凑合的好啊
请问可不可以只用一台电机

网友E:
同意还凑合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