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富士的电机使用情况

楼主(2006-02-24):
富士电机使用起来好不好啊,调整方便吗?还有富士电机的驱动器与计算机是如何相连啊,它的驱动器上与计算机是RJ45接头,与计算机的232接口怎么相连啊?有高人指点指点一二吧

网友A:
九六 :您好
我可能算不上什么高人,不过在富士伺服方面有绝对发言权,(我相信我可以这样讲),富士伺服绝对是一款不错的伺服电机,当然,在第一次使用时,他同时也是一款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的电机。“注意是第一次使用”。W系列与计算机接口需要一个422转232的变换器,市场有售,不过,我不知道您要这个接口都作什么用,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

楼主:
谢谢,老宋。还有我想问差分方式联接是什么意思。我听沈阳的朋友说沈阳做富士的代理也是姓宋,好像是宋什么平,我记不请了。你不会就是吧。还有富士电机的位置环,速度环,都是哪些参数调整啊。

楼主:
好像用富士伺服的人太少了,他不好吗?

网友B:
富士伺服多为小功率的

网友A:
^_^,我就是呀,宋少平。这样看来你应该距离沈阳不是很远,看来我在工作方面的努力没有白费,居然还有不少朋友知道我,哈哈。您的差分方式是指输入脉冲控制方式吧,富士位置环是41号参数,速度环是40号参数,如果你在东北三省,我可以保证你用富士伺服不会遇到任何麻烦,因一般在东三省我都能做到现场技术支持,其实,一般来讲,电话支持应该足够,不过,电话支持需要支持人有足够的经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电话:024-23286338

楼主:
差分方式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有集电极,差分也是一种吗?上位机也要支持差分吗?哪种方式好啊

楼主:
沈阳老宋,你好,谢谢你的帮助,我想问一问,如何调整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还有我遇过种情况,我用ON07监视返回脉冲,会有不回零的情况,一般相差正1000左右。请问这时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差分方式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有集电极,差分也是一种吗?"
是一种。
"上位机也要支持差分吗?"
一般来说,是的。
"哪种方式好啊"
个人认为差分好,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刘班竹:我想问富士电机使用的这么少吗?在国内的口碑不好吗?

网友C:
说富士口碑不好,不如说没什么口碑,为什么用的少,大概进入真正中国市场的时间还不长是个因素吧,有没有其它因素,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