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6-02-24):
我用E+H的电导仪表,表头显示值准确,不连接安全珊时测量电流信号也正确,可是连上安全珊后电流传输信号要比实际的大,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安全珊有问题,可能飘移了

网友B:
我曾经整套系统遇到同样的问题!安全栅与仪表不匹配,而且是供电方面的原因.你能否为此套仪表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C(2006-11-03):
可以试一下隔离器

网友D:
传感器接地问题,几线接法.信号地与电源地分离了没有?如果不行用隔离器.

网友E(2008-07-27):
我也曾经遇到过,也请教过高手,他说 两个地 不一样,要考虑接地!

网友F:
安全栅安装于安全场所,接收来自危险区的信号,输出安全信号到安全区或危险区

常见的安全栅结构形式分为齐纳式和隔离式

齐纳式安全栅安装位置

1.必须有非常可靠的接地系统,并且该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电阻必须小于1Ω,否则便失去防爆安全保护性能,显然这样的要求是十分苛刻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难以保证。

  2、要求来自危险区的现场仪表必须是隔离型,否则通过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端子与大地相接后信号无法正确传送,并且由于信号接地,直接降低信号抗干扰能力,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G(2008-09-07):
安全栅与仪表不匹配,

网友H:
一个接地,一个信号接地,不一样的·!~!~要区分·!~!

网友I(2008-12-05):
电导仪表的信号应该是4-20mA,与安全栅配套使用,如果类型不对也不行.

其次,应检查24V供电有无问题,比如AI模块与现场仪表供电重叠.

网友J:
安全栅输出电压,电导仪是电流

网友K(2009-06-11):
系统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

网友L: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气体检测仪在不接安全栅的时候读数和输出电流是匹配的, 但是接上安全栅后输出电流就偏大...

网友M(2009-08-05):
将你的安全删校验一下,或不用安全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