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氧化镐的问题

楼主(2006-02-24):
我用Servomex2700氧化镐,每次标定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到测量是数据总是比实际值化验大很多,仪表没有漏气,有时候被波动很大,或者在0%和99%不变化,那为高手用2700氧化镐。请指点。

网友A:
传感器资讯博客
http://advsensors.gkbk.com

网友B(2006-08-28):
换个厂家用用看,不就解决问题了吗?(13801703646)

网友C:
解决干扰问题,屏蔽层两端都接地

网友D:
仕富梅的氧化锆还是不错的。测量点那里粉尘是不是很大啊?

网友E(2007-01-27):
 看看是否对地。有无干扰。

网友F(2007-03-04):
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G(2007-04-26):
温度不准,造成温控飘?可能性还是不大的。你是从上海还是北京买的?

还有可能有堵塞,造成吸引气影响镐头。

网友H(2007-07-19):
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富士电机的氧化锆产品,性价比非常好
http://www.fics.com.cn  020-28829360

网友I:
氧化锆响应时间一般都超过1分钟以上,动态环境不适用

网友J(2008-04-30):
你说的实际值是怎末得到的?是凭经验吗?建议抽验一下。

网友K(2008-10-23):
看看我家的 南化集团研究院仪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