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EPROM

楼主(2006-02-25):
我们公司用的是6ES7 952-1KL00-0AA0/2MB/5V的FLASH 存储卡,作为装载存储器,我在MODULE INFORMATION MEMORY 中看到LOAD MEMORY EPROM中用了14%的容量,现在我想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不知道怎么打开,查了相关资料后,知道需要在MEMORY CARD PARAMETER ASSIGMENT 中按装存储卡驱动器,但像下图一样设置后,还是不能打开.我不知道这个14%的容量是怎么考贝进去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把程序下载到FEPROM中去过. 请工控高手指点一下,: 1.怎么打开FEPROM中的内容 2.在MEMORY CARD PARAMEMTER ASSIGMENT 中, LPT1,LPT2,LPT3 是指什么意思 3.选择了FLASH FILE FOR MY ON DRIVE又有什么用

楼主:
都光看不回贴啊,没高手了吗?

网友A:
你的卡不是从厂家直接买的 一般都是从经销商那里买来的 经销商在从厂家买得MMC 一般都要测试的 有时测试完了 里面会余留下了点东西 忘了删除了 有14%的东西看起来也很正常 可以在连接PLC 在线后 直接删除MMC卡里的东西

楼主:
我的是FLASH 卡啊,而且这里面的程序有可能是印度阿三下下去的,因为这是印度人调试的,我的卡是西门子原装的啊,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吧

楼主:
怎么都保留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