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配制电器

楼主(2006-02-25):
列;电路中有2个7.5KW.1个5.5KW的电机还有1个20KW的电加热,都是380的,问怎么配熔断器,断路器,热保,接触器,还有配线.

网友A:
几句话讲不清楚,一般的电工计算手册上都有,最基本的知识,自己动动手。
如果你不是电工,先申明,会有人告诉你。

楼主:
我是问具体怎么算,是不是把功率都加起来除0.66还是各算各的,蓝后把各自电流都加起来

网友B:
先算总功率,求出空气开关容量和线路线径。至于保护就要各自算了,还有要注意,电机和加热装置的空气开关型号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