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车工,慢钳工,不紧不慢是电工如何理解?

楼主(2006-02-25):
站车工,慢钳工,不紧不慢是电工如何理解?不紧不慢是指什么?

网友A:
你用安全第一去理解就可以了!
电是看不见,但摸的着,只是看你有没有胆量去摸了,不要图快把小名搭上就玩完了!

网友B:
大概指电工工作安全第一吧,呵呵
支持楼上的

网友C:
同样对三种技术工人看法的顺口溜,我们这是另一个版本:站死的车工,累死的钳工,玩死的电工。
当然,这是外行对电工不太了解才这么说的,其实玩死还不至于,有时也累的够呛,呵呵呵……

楼主:
关于电工的顺口溜,还有些什么版本,在此无奖征集,最好标明地域。

网友D:
呵呵.我这老师傅常这讲:车工紧.钳工松.吊儿当郎当电工.意指电工看表面稀松.但技术操作要求是高的.

网友E:
不紧不慢也可理解位電工做事會者不難,難就不會。做事講究按程序辦,安全第一!!!!!

网友F:
和工作性质有关,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便于理解,但有失偏颇。不必介意。

网友G:
我听到的是:‘紧车工,慢钳工,吊儿当郎当电工’,冶金机修。这句话对机械行业比较适用。床子开了就不愿意停,所以车工比较紧张,而且一直站着,也累。钳工不断琢磨,所以不能急,在许多机械单位,电工以维修为主;他们要忙,可能生产就出问题了,所以比较闲。当然,生产配电柜的厂,电钳工 是主要工种,闲不住的。

网友H:
顺口溜各地不同,不过大同小异,我们这里是:‘紧车工,慢钳工,吊儿当郎当电工’
干过车工都知道.动作要快.车个螺丝要反复正反车.反复操作.手感要好,当然是普通车床.干过钳工都知道要做配合,要反复调,调间隙,马虎不的.干过电工都知道.一旦停电,什么都不能干,电工只能吊儿当郎当转.

网友I:
我就是电钳工,好累又少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