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点温度自动控制

楼主(2006-02-25):
我想问一下,用OMRON E5AZ温控器控制比例气动阀的可实行性。
背景如下:
比例阀控制导热油阀门关闭的开度,想用温控器来控制。
1。在待控温度区安装一只热电偶/热电阻,热电偶/热电阻接温控器9、10、11传感器接口端子,温控器使用电流输出(4——20mA),电流输出接比例阀电流输入。
2。根据工艺要求,需要控制4段温度。要求温控器能根据四段温度分别自动调节比例阀。其中每两段的温度间控制的时间要求根据工艺可调。
3。为了省钱,不想加PLC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我看了一下OMRON E5AZ的说明书,见有两个事件输入端子可设定四个设定点,但不知该如何设定四个温度设定值?可以通过PLC数字量输出点来控制两个事件输入,问题是温控器的四段温度控制设定值该怎么设?通过温控器+热电偶+比例阀能否实现四段温度的PID自动调节?请温控器使用高手指点。

网友A:
汪辉:您好!
我的理解是在温控器输入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出4~20mA电流接比例阀电流输入,控制四段温度,自动调节一个比例阀,每两段的温度间控制的时间要求根据工艺可调。
如理解没错的话。
请选用宇电AI系列10段程序型仪表AI-518PAX型
该仪表是采用温度-时间编程方法来控温。随时可改变温度与时间值。优点是升温、降温的斜率的设置范围非常宽。升温及恒温段具有统一的设置格式,方便学习。

楼主:
谢谢“天天学”的推荐。
1。你说的那个宇电AI系列的温控仪表是哪里产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会考虑一下。
2。因为我现在要控制的工艺过程中的温度-时间是需要经常根据工艺要求调整的。所以用PLC数字量输出选择温控器在什么时候控制哪段温度可能会更贴近工艺实际。因为时间间隔可以由操作工人在上位机或触摸屏上很方便的修改。
3。我还是想知道OMRON E5AZ系列的温控器能否可以设置几个不同的温控点,如何设定几个不同的温度控制点?

网友A:
采用宇电AI-518PAX 温度-时间编程方法来控温,时间间隔可以很方便在上位机或触摸屏上修改温度值与时间值,还可以通过PLC的自由口RS-485与AI表通讯修改温度值与时间值。

您问:宇电AI系列的温控仪表是哪里产的?
是: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