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报警;COMMS FAULT CODE N 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帮忙.

楼主(2006-02-25):
  欧陆590+报警;COMMS FAULT CODE N  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帮忙.[/color]

网友A:
控制卡烧了
找代理商吧

网友B:
我们也遇到过几次了.
有可能是操作面板问题.
也可能是主板坏了.
我们可以修!

网友C:
估计是操作面板坏了

网友D:
应该是操作面板问题

网友E:
梁山泊吴用
只要CUP没坏,都可以修。修的成本不高的

网友F:
CODE N 是通讯中断,主板坏,运气好可修好,不行则报废换主板.

楼主(2006-03-27):
主板运放坏了`我已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G:
报警的意思是操作面板/通讯口故障,错误代码是N.如果未过保修期,建议更换操作面板.如果过保修期的话,我建议买新的操作面板.因为维修后的操作面板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不是很强.而且买新的操作面板也不是很贵.

网友B:
哈哈!
广州又有一家"意控"???
怎么喜欢与我们"广州亿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搞雷同.
我们是作西门子,台达,欧陆代理的,他们是以变频器维修为主的.大家看真的.

http://www.gzeasycom.com

网友H(2015-09-13):
老师傅带我一个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一模一样厂子的变频器说明书都没了抱着万用表瞎戳弄了一天没找到具体毛病求打救 是面板烧坏了的原因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板运放坏了`我已修复!谢谢大家!

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一模一样哎

网友I(2015-11-03):
主板坏了。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J(2016-07-14):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主板运放坏了`我已修复!谢谢大家! 内容的回复!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一模一样哎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K(2016-12-21):
引用 楼主:
主板运放坏了`我已修复!谢谢大家!

主板运放是什么型号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