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
关于煤矿井下水仓液位测量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6-02-25):
由于本在业务上的需求,特在此向各位仪表的行家请教一些有关煤矿井下水仓液位测量的选型问题,水池深度为10米和5米,希望能向小弟指教一二。

网友A:
建议选一台10米投入式水位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连接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就可以了。要求是清水开口容器在容器的上部投入,引出线固定在容器的边沿上。要注意防爆哦!

技术服务部
技术支持部邵工13063058280
peter_ 天天学

网友B:
二楼,阁下有很严重的广告之谦哟.
在矿井下用,是需要有煤安认证的..所以,楼主,应该将是否有煤安认证要求提出来一上.

楼主:
多谢楼上的提醒,我想如果真是行家,一看是煤矿上井下水仓的水池控制,就应该知道在选型过程中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从安全角度来说煤安认证,防爆是首位!

网友C:
关键确实是 煤安认证 的问题
很多进口仪表防爆等级是符合的,但就缺乏煤安认证

网友D:
煤矿主排水泵房多数都在井低,那里可以用非防爆设备,多数的起动柜就不是防爆的。

网友E:
为什么不用超声波液位?

网友F:
楼主要的产品范围太大,有很多产品能满足您的要求。楼上几位说的都可以,我对进口的产品有一定了解,我建议使用德国P+F,E+H的产品,他们在液位方面都是很强的。
无论用哪个国家(最好不用小日本的)哪个厂家的,一定要是防爆的,产品一定要有中国矿用许可证,要不出了问题就要自己~~~~~~~

网友G:
下井不但要防爆,还需要煤矿安全标志。

网友H:
防爆的产品很多,而且很多也都能达到一定级别的。
但是有中国矿用许可证的就很少了,这样楼主可以自己考虑了!
建议楼主用超声波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