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行车导轨接地请教!

楼主(2006-02-25):
我单位厂房采用钢结构形式,行车轨道与钢构厂房采用螺栓连接,安装队伍在施工时将供电电缆的零线截掉了,理由是轨道已经可靠接地(通过钢柱),不需要再接零线了,本人认为不妥,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A:
本人认为做一下接地电阻试验,看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B:
不一定不妥,可取之处是在自然接地体中就有一种是 与大地有可靠连接的建筑物的金属结构,关键是是否可靠接地。 使用自然接地体的目标是节约工料,缩短工时,是接地体的首选。 安装队伍在施工时将供电电缆的零线截掉了这种方法不可取之处,原设计者可能已经测得该自然接地体不可靠,另 既然已有专用的接地装置,从经济管理上看,拆除并没有什么益处。
行车的接地装置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

网友C:
就算是已经可靠接地,重复接上不是对系统更加稳固吗?

楼主:
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楼上说得有道理,还有一个问题,我公司厂房采用等电位接地,低压配电系统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等共用接地网。如果设备接地采用保护接地,而不是保护接零,那么,行车的保护接零是不能接的了,因为同一个低压配电系统中,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共存的,而且供电电缆采用三芯线就可以了,我的观点对不对呢?。

网友D:
很难做到绝对的、长期的接地接零截然分开。一般而言,并不会有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