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PID,它与温度控制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6-02-25):
PID 代表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即比例积分微分,指的是一项流行的线性控制策略。在 PID 控制器中,错误信号(受控系统期望的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差值)在加到温度控制电源驱动电路之前先分别以三种方式(比例、积分和微分)被放大。比例增益向错误信号提供瞬时响应。积分增益求出错误信号的积分,并将错误减低到接近零的水平。积分增益还有助于过滤掉实测温度信号中的噪音。微分增益使驱动依赖于实测温度的变化率,正确运用微分增益能缩短响应定位点改变或其它干扰所需的稳定时间。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比例积分(PI: Proportional-Integral,没有微分增益)控制策略也可以产生满足要求的结果,而且通常要比完全的 PID 控制器更容易调整到稳定的运行状态,并获得符合要求的稳定时间。

PID 与 PI 控制器都可以在基于 ispPAC 的温度控制下轻松实现。由于热时间常数通常以秒为单位,ispPAC20 或 30 器件必须外接 RC 网络,以在控制器上产生相应的时间常数。虽然外接的元件是固定的,但 ispPAC 器件内部提供的可变增益常常可以用来调整温度控制器的性能。要获取几种控制策略(比例、积分、比例积分等)详细的设计实例,请查阅应用说明 AN6029-Thermoelectric Temperature Control Using the ispPAC20(用 ispPAC20 器件控制热电温度)。 科昊自动化仪表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