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温度会比较难控制?

楼主(2006-02-25):
温度、压力,流量和液位是四种最常见的过程变量。其中温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变量,因为它直接影响燃烧、化学反应、发酵、烘烤、煅烧、蒸馏、浓度、挤压成形,结晶以及空气流动等物理和化学过程。温度控制不好就可能引起生产安全,产品质量和产量等一系列问题。尽管温度控制很重要,但是要控制好温度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为什么温度会比较难控

原因 举例 控制难题
温度变化缓慢 熔炉,回转窑以及所有热容量大的设备的温度回路响应都很缓慢。 对于一个响应缓慢的温度回路,整定控制参数需要经验和耐心。
时变 如果没有冷却作用,设备的加热过程通常要比放热过程快的多。因此,如果温度经常上下波动,过程对象的时间常数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在时间常数和滞后时间变化的情况下,用PID来控制会很容易产生振荡或控制作用缓慢。在一定的操作范围内,可以通过调整PID的参数实现对过程的控制。但是一旦过程动态特性发生改变,PID就有可能失控。
非线性 控制阀:不灵敏区和阀门的摩擦造成了温度回路的非线性。 PID或基于模型的控制器能在其线性范围内正常工作,但是到了非线性区域就失控了。
多区域的温度控制 玻璃前炉,注塑机及快速热处理设备都需要控制多个区域的温度。 由于各区域之间相互影响,使用单输入单输出(SISO)控制器很难有效地控制这种多输入多输出(MIMO)的过程。
负荷变化大 由于蒸汽用量的变化,使得发电厂的蒸汽发生器的蒸汽负荷波动很大。 一旦负荷加倍,就需要两倍的热量来保持温度。此时,通常需要施加前馈控制作用。
进料量变化大 生产番茄浆的番茄热粉碎工艺:卡车倾倒番茄使得番茄进料量剧烈波动。 由于进料为固体物质,很难直接检测流量。因此,很难实施前馈控制。
燃料波动 造纸工业中将木屑作为补给燃料的蒸汽发生器;使用低等级燃料的循环流化床锅炉。 因燃料波动而产生的热值变化给温度控制回路带来了很大的扰动。
非线性,高速 用于晶片处理或材料耐热测试的快度热处理(RTP)设备。 大幅度快速升温和降温。
多输入单输出(MISO)过程 楼宇控制系统的空调设备(AHU)以分层控制的方式操纵加热阀、冷却阀和挡板。 单个控制器要处理如加热和冷却等多个过程。当操作变量发生变化,像PID这样的固定参数的控制器就需要重新整定控制器参数。
单输入多输出(SIMO)过程 蒸馏塔:需要同时控制塔釜和塔盘温度,但仅有再沸器进料量这一个操纵变量。 控制器只有一个可操纵的变量,但需要控制两个以上的过程变量。像PID那样的单回路控制器的控制效果不够理想。

网友A:
以上所介绍的控制对象采用PID那样的单回路控制器的控制效果是不够理想。但是如果采用串级调节基本上能解决问题。

精馏塔温度、流量串级调节系统
1、调节系统的结构原理
采用AI-808AXL2调节器、变送器,执行器组成蒸发温度与冷却液流量串级调节系统结构。采用了一个副调节器,系统取消了积分作用及AI人工智能调节功能,调节部分成为一个比例微分(PD)调节器,这时仪表在串级调节中作为副调节器使用,冷却液的流量超前信号送给副调节器,副调节器的给定信号由主调节器的输出信号来校正,副调节器直接控制执行去操纵冷却液调节阀门。
看到问题就帮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技术支持部邵工13063058280给我发短信哦!   给你寄资料。
如有不请楚请给我发短信、或发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peter_ 天天学

网友B:
 个人认为用个好温控加上好的执行机构,再配上好的传感器,效果不就好多了吗。

网友C:
传感器每我们想的那么灵敏的

网友D:
控温要稳定!要有好的仪表当然重要,但是工艺条件与系统是否设计的合理也是关键。

网友E:
解决温度的滞后最好加前馈

网友F(2012-01-28):
对控制而言,当控制波动度确定之后,

俄看任意一条复杂曲线,都可简化为数条线性直线,简简单单把活儿做鸟~~~~~~

不过

给怂人干活呀,你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让怂人瞅视清白鸟,怂人会觉得你赚他钱,是他吃大亏鸟

怂人喜欢挨大棒槌,还是拐弯滴那种大棒槌

                         .

网友G:
偶的理解不是温度难控,而是温度难测,很难用最短的时间检测,是因为温度是一种能量的外在表现,而这种表现的传递方式用于检测中是通过传导来实现的,传导需要时间才能够达到温度的平衡

网友H:
付费求购成熟的温度自整定算法设计,我们的想法是:先通过自学习过程了解受热对象的特性参数,根据这些参数进行PID自整定。我们希望该设计包含理论描述,完整的程序流程图,可以不编程。价格由双方商定,工期的关系,非诚勿扰。有兴趣请联系我,slucky@126.com,请在邮件中对您的情况进行说明,也就是能力证明吧。

网友I:
大家好,文章好,但是现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PID整定目的为了平稳,但是需要考虑燃料热能稳定性,出口控制流体稳定性,单纯说温度我认为不客观,滞后是与生俱来的问题,加什么前置,乱弹琴,紧急情况非爆炸不可,好好学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付费求购成熟的温度自整定算法设计,我们的想法是:先通过自学习过程了解受热对象的特性参数,根据这些参数进行PID自整定。我们希望该设计包含理论描述,完整的程序流程图,可以不编程。价格由双方商定,工期的关系,非诚勿扰。有兴趣请联系我,slucky@126.com,请在邮件中对您的情况进行说明,也就是能力证明吧。

呵呵

付费?

俺开始流口水鸟

         。

         。

         。

         。

         。

         。

春天来鸟,太阳开始灿烂,搞点阳光工程吧,,,小哥哥计划付费,好多个元鸟?

                                                     .

网友J(2012-06-19):
如有兴趣请来电:021-51688715  找上海桂伦技术工程师咨询,十年品牌~

网友K(2013-11-27):
配上好的传感器,效果不就好多了吗

网友L(2014-02-07):
中国传感器之家感谢您的支持         好东西和大家分享